什么叫阻尼振荡

楼主(2008-05-30):
大家好,,,什么叫阻尼振荡?

网友A:
就是幅度越来越小那种。例如拿个线吊个球,就可以象秋千

如果不给它补充能量的话,它摆的幅度会越来越小,因为有阻尼,这个就是阻尼振荡了。

网友B:
敲锣打鼓都是

振动由强变弱。

网友C:
阻尼——damp

查查damp还有什么意思吧,这样理解更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