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道跨国公司模电试题!(各位高手和版主大哥,麻烦看

楼主(2008-05-31):
模拟 电 子 笔 试 试 题 , 答 不 出 来 , 求 高 手 帮 忙 啊 。 小 弟 先 谢 了 !  附 件 里 有 PDF文 档。 分析 电 路 的 问 题 并 给 出 改 进 措 施 。

网友:
输出级有误

运放X3输出反馈取样应直接接在X3输出端,C4旁路电容才在1K后面。这样后级才能进行高频衰减。再有运放增益不再受负载。其实还可以更改进的把旁路电容串电阻并联在反馈22K电阻上这样!高频增益可以设定

网友A:
错得太多了,怎么改?

1、要用双电源
2、X2是正反馈
3、不能加大回环反馈
4、RC时间太大
5、X3输出不能接电容
6、题目出得没水平

网友B:
awey大哥分析得好,再详细一点吧

楼主:
是啊,请awey大哥再说详细点吧

是不是X2应改为负反馈?还有“不能加大回环反馈”什么意思?指X2的正反馈吗?一楼549747249兄弟的“再有运放增益不再受负载”什么意思?
此电路是不是可以分解为(1)X1进行电压放大,(2)把X2改成负反馈,连同R3,C3组成一阶有源滤波器(3)X3连同R1,C1又组成一阶有源滤波器(4)把R2调整到C4前面又组成无源RC低通滤波器(5)VOUT 通过R7反馈到X1 负端,和R4组成比例放大电路?请问我分析得对不对?

楼主:
我的疑问

我的疑问(1)为什么要用三级相同的(都是RC低通且参数相同)滤波器?是不是可以删除两级?(2)反馈电阻R7是不是应该直接接到X1的输出端,而不是接到X3后面?(3)由R7,R4和X1组成的比例电路中,比例系数为-R7/R4=22K/1K=22,是不是太大了?因为输入电压为+/-1V,经过比例电路放大后岂不变成+/-22V了? ADC的输入范围0-5V,比例电路应该将输入电压映射到ADC的范围才对啊。我觉得这里有问题,即便是比例系数为5也不对啊,因为ADC输入范围0-5V啊,不是+/-5V。那怎么来实现+/-1V到0-5V的映射变换呢?是不是先用加法电路将输入加1V,转到0-2V,然后再同相比例,转换到0-5V,或者-1V,转到-2-0V,然后再反相比例,转换到0-5V?

楼主:
着急啊,在线等

谢谢awey和一楼兄弟的帮助。很着急啊,希望能有人给我进一步的指导,在线等啊。。。。。

楼主:
关于反馈电阻R7

我感觉R7接在X3后面,我感觉是不是对抑制噪声不好啊。因为输入噪声大而反馈噪声经滤波后很小啊。而且经过滤波后,信号的相位也会发生变化。对低频信号也会有影响吧?因为反馈信号有相位延迟。只是感觉,不知道对不对,请各位高手大哥赐教。

网友C:
我看见的问题:

所有运算放大器都应该+-电源供电
X2的反馈端子被连接到+输入,这样会自激
输入+-1v,输出0~5V,压根不需要3个运算放大器,浪费!
3个运算放大器没有稳定的VREF电压,这样他们的直流电位不会稳定

。。。。。
还有几个,不愿意写了

楼主:
谢谢楼上大哥的分析

但是请说完嘛,我真是着急得很啊。我重新设计了这个电路,也麻烦帮我看看对不对,有什么问题。图在附件里。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7/2007718132756904.pdf

网友D:
转帖,希望对你有帮助

对于许多集成运算放大电路,若输出负载电容CL的值比100pF大很多,由于输出电容(包括寄生电容)与输出电阻将造成附加相移,这个附加相移的累加就可能产生寄生振荡,使放大器工作严重不稳定。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是在运放的输出端串联一个电阻Ro,使负载电容CL与放大电路相隔离,如图所示,在Ro的后面接反馈电阻Rf,这样可以补偿直流衰减,加反馈电容Cf会降低高频闭环电压放大倍数,Cf的选取方法是:使放大电路在单位增益频率fT时的容抗Xcf≤Rf/10,又Xf=l/(2πfTCf),一般情况下,Ro=50~200Ω,Cf约为3~10pF。

除了上述不稳定因素之外,还存在其他一些不稳定因素,有些是来自集成芯片自身。有些是源于系统电路(例如电源的内阻抗的耦合问题)。有时使用很多方法都难以解决不稳定问题,但采用适当的补偿方法后可使问题迎刃而解。例如。当放大器不需要太宽的频带和最佳转换速率时,对集成运放采用过补偿的方**取得很好的效果,如将补偿电容增加9倍或为实现稳定性所需要的倍数,对μA301型运放而言,其效果一般都较好。

网友E:
设计思路

题意输入为ac 则放大通路应为 ac  ,+1~- 1-> 0~5,则为2.5倍,
采样为100K则根据采样定理,知道信号的带宽频率,根据这个频率设计ac放大电路的参数,这样就不会有大问题,图中的一个关键是没有采样ac通路,造成电路偏置工作点不合适,当然还有其他的运放极性,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