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器碰到的问题,哪位大侠是否可以解释一下

楼主(2008-06-02):
LM339,LM393:
当正输入端电压高于正电源电压时,输出端输出低电平(不高于VCC+0.7V)
当负输入端电压低于负电源电压时,输出端输出低电平(不低于VSS-0.7V)
为什么?

楼主:
谢谢上面的大侠.

我这个电压参数是实际使用中碰到的问题,实际测得的.因有上下钳位二极管,所以电压范围没问题.

网友A:
有上下钳位二极管,不能保证输入共模范围在正常工作范围

好好看看datasheet。

楼主:
的确,共模电压超范围.

不过现在的问题是,我没有办法避免此类现象,而且,当负输入端电压低于VSS时,似乎会发生挂死的现象,致使393耗电比较大而引起电源保护.

网友A:
很简单

上下钳位二极管不接到电源和地,接到比电源低0.7V和比地高0.7V的低内阻电源上。这两个低内阻电源可以用两个普通二极管和两个电阻构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