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运放的问题请教

楼主(2008-06-02):
有一个问题,用MC33202运放做的电压跟随器,输入是有一个RC的简单的滤波电路 3脚没有在给偏制电压,现在出现的问题上一一上电 运放就会烧掉?这个是怎么一会事情,还有刚上电的时候声音很轻 用手或者是其他接触一下声音就大起来又是怎么一会事情?请各位大人指点下!

网友A:
LZ最好上图

楼主:
运放问题的图片

这次终于把图片上来了,请各位大人指导指导在指导

网友A:
电容10u

太大了吧
用手碰下,声音很大,应该是容性负载引起的震荡

网友B:
运放3脚没直流偏置造成的

楼主:
回5楼

容性负载那里还接了一个51欧的电阻,应该没有问题吧 ?
如果不要这个电阻的话后面的声音很轻?
6楼的朋友 你这个没有直流偏置是造成芯片烧坏 还是造成声音不对?

网友C:
顶AWAY

你是单电源供电,所以要价偏置的。不然只有一半信号。

楼主:
信号正常的

电路除了我说的两个因素之外其他一切正常?波形也是正常的 么有出现一半信号!在上一个电路 大家看看上面有什么错误?

楼主:
请各位朋友指教

上面问题继续指教!

网友D:
上面是一个低通二介滤波器

上面是一个低通二介滤波器,VCC/2接的不对吧,应该接+端,C4一端接地,

网友E:
在输出和负反馈端接pF级的电容试试

楼主:
11楼

11楼: 上面是一个低通二介滤波器

上面是一个低通二介滤波器,VCC/2接的不对吧,应该接+端,C4一端接地,

这个是TI公司的原文资料,我也怀疑有问题 有待去验证一下

楼主:
运放上电烧掉的主要原因

输入是有一个RC的简单的滤波电路 3脚没有在给偏制电压,现在出现的问题上一一上电 运放就会烧掉?这个是怎么一会事情???这个是主要问题

网友E:
在运放输出端和负反馈端接个pF级的电容试一下

网友F:
输出电容的接法有点怪

3脚没有直流偏置,也是问题,可能正是这两个问题使运放经常处于过载状态。

楼主:
没有人回答

怎么就没有人回答了呢!问题还没有找到!

网友G:
电源接反了!好像

4脚好像接正

网友G:
O 楼上的错了 我看错资料了

网友H(2011-02-19):
可怜的ghost8017最终还是没有人能够帮助他!

网友I:
我也不懂

网友J:
0.5VCC的直流偏置啊

网友K:
楼主有没有想清楚直流偏置到底应该加在哪儿?第二个图连直流反馈都没了,根本就没有合适的静态工作点
相反在第一个图上对3脚添加合适的偏置后还可以工作

网友L:
如果你做的是有源二阶滤波的话
反馈应该下拉一个电阻吧
你看烧片的原因是不是直接引用输出作为反馈导致输入电流过大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