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IC问题

楼主(2008-06-03):
请教一个IC问题,我在测量一IC引脚时发现该引脚有时对地短路,但有时又量不到对地短路,哪个高手遇到过类是问题,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A:
什么IC?怎么测的?

楼主:
是一个马达驱动IC

就用万用表测量短路的挡位测,一端接IC引脚,另一端接地,然后调换表笔再测。有时候能测出来对地短路,有时候又测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