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7805的问题

楼主(2008-06-03):
 我看一个7805的典型电路里面,给7805反接了一个二极管1n4007,
 这个二极管的作用是什么 ? 这个图就在7805的DATASHEET中画的 !

 我问一个朋友,他说是当7805的输出电压高于输入电压的情况下保护7805,
 我很怀疑是不是,因为要是保护的话,为啥不用稳压管,tvs,或者快速开关二极管? 1n4007经常是低频大电流整流时候用,为啥要用1n4007 ?

 知道的朋友帮我回答下 ! 谢谢 !

网友A:
你的朋友说得对

不过,对7805而言这个二极管没有必要。
7805允许7V的反向电压,也就是说允许输出端比输入端最多高7V,而7805输出对地只有5V,即使输入瞬间接地,7805也只承受5V反向电压。
但对7812或7815等芯片,这个二极管是有必要的。
为什么用1N4007?因为便宜、容易买到。

楼主:
为啥不用1n4148?

为啥不用1n4148?
我把1n4007换成1n4148可以用不 ?

楼主:
7805的电流本来就不大,500mA应该没问题

网友B:
4148最大才100mA,7805最大1.5A

怎么能说没有问题呢,加二极管是针对输出端电压超过7V,防止输入端电压比输出端低引起稳压器反向击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