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留步,mosfet做开关电路

楼主(2008-06-04):
大家看看图中的电路能实现,两个触摸按键,一个ON,一个OFF,实现开/关电源的功能吗,万用表处为输出,我仿真通过的 ,但是自己达的电路没有通过,有什么地方要注意的吗?

网友A:
就这功能需那么复杂?

用一个开关就是了。

网友B:
呵呵

可能的原因很多,感觉你的图画的怪怪的,也没仔细看。。
有一个可能原因是:MOS管的脚位搞错了。。。

楼主:
谢谢楼上

我想实现,左边的触摸开关按下去持续一段时间后松手,上面的P-mosfet导通,从而实现系统上电;右边的按键按一段时间后松手,上面的PM-MOSFET断开,系统断电;上面的P管是画错了,应该是个P-enhance-mosfet;这个功能还有其他什么方法实现的吗?

网友C(2010-04-04):
估计你在实验时把下面两个控制mos的ds接反了,下面两个作控制用的mos有体寄生二极管,直接把主控mos打通了。

网友D:
还是没理解楼主想干什么...

网友E(2010-06-08):
我也不知道这是用来干什么的

网友F:
不知道 没有通过  是个什么情况   ?   打不开哪还是关不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