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设计抵销大直流偏移的交流电流信号放大器?

楼主(2008-06-05):
现在需要设计一个叠加在大电流上的微弱交流信号的放大器,最后要求输出电压信号,有没有设计达人给个提示?

网友A:
很简单,串联个电流互感器即可

网友B:
先把电流转换成电压.

然后在接个电容隔离直流通路.在加一级放大.

网友C:
楼上考虑过功率耗散没有?

网友B:
啊,那要不先电流转电压

然后接个差分放大. 给个直流偏执抵消直流分量

网友D:
大电流?100mA? 1A? 10A?

微弱电流?1uA? 1nA?

网友E:
2楼正解

楼主:
直流电流大约为100uA,交流电流信号为nA级

直流电流大约为100uA,交流电流信号为nA级,而且要求电流的 测量精度 较高,一般要有 12位分辨率以上。

网友A:
晕,这么大的“大电流”啊???

随便选个共模抑制比高点的精密运放即可

网友F:
电流真不小,看来电流互感器是不能用了。

网友A:
呵呵,谁说不可以用啊???

网友F:
没有计算过,只是想当然

 呵呵,谁说不可以用啊???
--------------------------------------------
没有计算过,只是想当然。是买现存的,还是自己设计?我二十年以前搞过漏电上的,灵敏度,小电流(mA)稳定性不容易啊。现在怎么样了,确实不知道。交流交流啊。

网友G:
仪表放大器

仪表放大器

网友H(2015-09-11):
楼主怎么做到的?求方法

网友I:
设计思路直流自平衡,直流反馈抵消电路,ALA,从信号中滤出直流,后接积分电路,其输出加到输入(糸统输入端),就抵消了直流,这是个动态平衡的过程,滤出带宽限制于0.1HZ为佳。如果有用信号频率比较高,可以提高低通带宽,这样加快响应速度。原始信号mv级为佳。

网友J:
运放块IosIbs电流在不同电阻值的Ro的不同压降,输出对应的直流电压。
调节Ro使输入E交流波(红线)A运放输出的uo波的中轴偏离0轴,符合所要求的直流分量如绿线。
调节Ro’使uo复合波在运放B输出的u波中轴与0轴重叠,即直流分量被消除,分离出交流分量。
按照楼主的电路参数,要选择很高端的运放块。

网友K:
引用 网友J:
运放块Ios和Ibs电流在不同电阻值的Ro的不同压降,输出对应的直流电压。调节Ro使输入E交流波(红线)在A运放输 ...

调节Ro'不是向y轴正方向偏移的吗?
@captzs

网友I:
引用 网友J:
运放块Ios和Ibs电流在不同电阻值的Ro的不同压降,输出对应的直流电压。调节Ro使输入E交流波(红线)在A运放输 ...

经签定,非量产方案,实验室产品。

网友J:
回YEO。
电路很简单,你可以仿真试试,R'电阻值调大,直流分量电压下移,可以到0轴以下,而R'调小则上移;如果调不了,在-端加电阻接地,两个电阻调节。

网友J:
回zyj9490
不敢侈望达到实验室产品,因为对加工强度小到nA级的信号,我没有信心。仅仅是一个思路,看看是否有人用得着。

网友L:
回石大地主@14楼
7年多前楼主儿时的疑惑

早在集成运放发明以前几十年,人们就知道用电容器或变压器都能成功分离讯号中交/直流分量了
这种电路技术不知道适用楼主需求否

网友M:
给你推荐个大师,或者去看他的帖子DIY pa级别的电流
我感觉你就用I-V转换,选个pa或fa级别偏执电流的运放,再隔直应该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