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24V转换成5V的电源模块那个好一点,发热量低,使用寿命

楼主(2008-06-06):
hello,诸位:
     把+24V转换成5V的电源模块那个好一点,发热量低,使用寿命长。谢谢

网友A:
用LM2575S可能会比较好吧!

用LM2575S可能会比较好吧!或者用2950,但前面要加一个功率电阻.因为这样的话压差有19V,会使2950很发烫的.

网友B:
如果不考虑成本的话

采用LT3013输入4--80V,输出,4-60可调输出

网友C:
很多稳压的片子

网友D:
模块很多关键你要定一下想出多少钱

vicor的800;
爱立信的220;
益鸿泰的不到100;
还有便宜的比如LM2576

网友E:
电源模块和开关电源IC可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东西啊

前者是成品,后者还需外围电路和元件,电源模块用正规厂家的即可,追求搞可靠性的话可以要求厂家提供CE、UL等证书,只要是通过检测拿到标志的都不错。

网友F:
cosel/vicor/asia的模块找找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