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要一个24伏大功率电源如何实现呢

楼主(2008-06-06):
我想要一个24伏大功率电源如何实现呢,
我用它来接很多的LED发光管

网友A:
买个24V的大功率开关电源。

网友B:

自己买些元件造一个

网友C:
变压器+桥+电解电容,缺点是要求负载恒定

网友D:
关键是多大功率?

什么为“大”?10W?100W?1KW?10KW?手段根本就不同,很多LED可以是仪表指示盘,也可以是巨型电视墙……

楼主:
ff

用这个电源来驱动很多的LED
该如何搭建这个24伏电源呢,功率应该不是特别大

网友E:
唉,很多到底是多少?

一百个?
一万个?
1摩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