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 / DC 选型的问题

楼主(2008-06-07):
本人正在做一个数据采集系统,共有50个数据采集点,每个点之间的距离是2m,现在的方案是每个点有个单片机,然后用网线连接起来,其中网线中的两芯用作485数据线,两根用作电源线。

每个点需要提供5V  60mA, 由于担心这么长的距离(100m)用5V供电会有比较大的压降,所以采用12V供电,在每个点用7805降压,但是本人才疏学浅,以为7805跟变压器一样,U1*I1 = U2*I2 事实上在12V端的电流甚至比5V端的电流都要大,这样网线似乎不能承受这么大的电流。

问题:

有没有类似变压器的DC/DC, 比如5V端的电流是100mA,那么在12V端需要提供5*0.1/12 = 42mA的电流,当然芯片可能会有一些能量消耗,实际比42mA大一些。

网友A:
用DC-DC即可,建议用更高的电压比如24V

当然,效率不可能做到100%,一般也就80%左右

用485是对的,因为地线上的压降是不可避免的,而485由于是差分方式传输可以消除这个影响

可能的话还是尽量优化设计降低功耗吧,由此带来的好处实在是太多了...

网友B:
使用开关电源芯片好了

网友A:
常用的几毛钱的mc34063即可

其他廉价的DCDC IC也很多,自己上网去搜索吧

用DCDC电源带来输入电流减小、发热减小的同时,同时也会带来噪声、纹波大的影响,对存数字电路可以忽略,但如果是要求很高的模拟电路,那就得小心了.

楼主:
具体选什么芯片

谢谢,我在网上搜了下,发现周立功有款ZY1205WPD-3W,插到电路板上直接就用的,选这种方案好还是自己找元器件自己设计好

网友C:
参考:

现在网络供电是这样的:
端口电压是在8~17到20V左右.
但内部的供电却是52V(理论上是48V).
不过人家的线是可以很长的.

仅供参考.

网友D:
用现成的模块电源当然方便,但成本比较高

而且模块电源一般是隔离的,而你这里没必要。
用MC34063可能是最经济简单的了,就几个外围器件,很好弄的。

楼主:
请教图中RS标称的0.25是什么意思

请教图中RS标称的0.25是什么意思,没有这么小的电阻啊

网友E:
晕……那个表示0.25欧姆……

网友D:
过流保护用的,不需要就将它短路

楼主(2008-07-22):
不行啊

就按照mc34063的datasheet中的参考电路做的板子,结果电流不减反增,并且发热量也不小,呜呜呜呜

网友F:
有那么困难么?

你一个50个采集点,每个点需要60mA,一共3A,很多片子可以用,用开关电源的话效率最高可以到90%。

网友G:
有时间你也可以研究一下消防上用的24V双总线结构

网友H:
0.25是0.25 ohm它可以调节34063的输出电流,

当电流不够大时可以将它调到如:0.22或0.15ohm.

网友I:
关于方案

我觉得你的方案有些不妥哦,我也是才疏学浅,提点疑问,不当之处请见谅。
用网线做电源线,实在让人....你不考虑电源冗余吗?工业现场的标准一般是24V。
你的控制室离现场有多远,难道每根线都有100m长吗?如果你把控制器放在中间位置,不就最长只有50米了吗,然后通过以太网送到上位机显示就好了。
你的接地系统怎么考虑的呢?你的现场数据采集卡是和其他所有采集卡一起供地还是和现场的传感器供地呢?这样也会影响你电源的选择的啊。DC/DC还有更重要的作用是电源隔离啊!
你把你的方案详细的说一下嘛,我每次遇到问题时我都会先跳出问题来,重整体上再看一次。
呵呵,不说了,说多了,人家笑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