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从一段频谱曲线中找出基频的算**

楼主(2008-06-08):
大家说说吧,这可是一个基础问题哦。

网友A:
理解频谱, 先要理解频域

我们所说的频域,其实该叫“正弦波域”,它的理论基础是傅立叶分析,就是把实际信号分解为一组无限正弦波之叠加。而且,这组正弦波是存在且唯一的,这才是傅立叶牛X的地方。这个“频”特指这些正弦波的频率。

其实你可能把实际信号分解为一组其它波形,例如方波、三角波……这些方波、三角波自然也有频率,但这样的分解却不能称之为“频谱”,而且也不能保证存在或唯一。

既然一个正弦波可以用频率F、相位P、幅度A三个参数唯一确定,一个信号的频域描述只需要它的全部正弦波的F、P、A信息。

因为有F/P/A三个坐标,所以每一条正弦波就是这个坐标系里一个点。所以完整的频域描述也就是F/P/A坐标系里的一个无穷点集。但三维坐标用起来不方便,人们习惯于把三维降为二维,也就对这三个量间的关系进行两两组合分析,而不是一下子分析三个。

人们通常并不关系P-A的关系,所以只剩下了F-P和F-A关系。而且习惯上以F做横坐标。这就是频谱。
所以频谱就是一种方便实用的频域描述。

理解频域,还要理解它与时域间的关系。

时域是真实存在的,频域只不过是一种数学抽象,或者说是一种便利的做法(便利的根源在于正弦波的特性)。

楼主:
频谱是从宏观的角度对信号的理解

俺的观点仅代表俺自己。共同学习、共同进步。

楼主:
一台好的频谱分析仪的价格相当的贵,不是谁都能承受的起

要有“脑中的仪器”这样的概念。

网友B:
题目是个好题目

但这个题目放在这里,似乎复杂了一些,可能放到模拟版面更合适。

楼主:
感谢maychang老师的建议

可能有些新手(包括我自己)一旦涉及到信号的频谱问题就有些糊涂。
其实信号的基本特征有如下三点:
1.信号的波形(时域特征);
2.信号的频谱(频域特征);
3.信号的调制域特性(即信号频率随时间变化的关系)。
俺觉得信号的基本特性既基础又实际,是很重要的。

网友B:
这个问题当然是非常重要

不过绝大多数学生学过模拟电路数字电路等课程后,对频谱分析仍是不甚了然。我见过正牌的硕导,不知道单个矩形脉冲的频谱特征,当然他的学生也就不知道。

网友C:
频谱嘛,就是频率的组成嘛~~~

楼主:
俺想谈一下对相位谱的一点认识,可否?

网友B:
记得本版有一帖

谈到用运放作精密整流,要求运放有足够的带宽。提出问题的楼主就不理解:正弦波频率只有50Hz,整流后还是50Hz,顶多100Hz,为什么需要运放有很高的带宽?他不知道波形急剧变化的“尖点”展开后表现为频率很高的成份。

楼主:
一个低通滤波器的相频特性

从中能得到什么信息呢?

楼主:
这是一个“纯电阻网络”的相频特性

可以通过对比发现它们的不同。

网友D:
学过信号与系统和通信原理,就知道了

楼主:
这是一个信号源的输出电压波形

它是由250Hz、450Hz、650Hz、850Hz和1000Hz五种信号频率叠加而成的。每种信号的振幅都是1V,初始相位都是0度。

楼主:
以上五种信号的频率都在低通滤波器的通带以内

俺想分析一下,系统的相频特性对输出波形的影响(失真)。

楼主:
这是信号通过“纯电阻”网络后的波形

红色的为输入信号,绿色的为输出信号。可以发现,它们只有幅度上的差异,没有相位上的变异。即输出波形与输入波形相比只是按比例缩小(或放大)。

楼主:
这是信号通过“低通滤波器”后的波形

可以发现输出信号与输入信号有一定的差异。也就是说发生了“相频失真”。

楼主:
声明:以上图片仅作为学术探讨

楼主:
欢迎大家共同探讨

楼主:
相频失真属于线性失真

构成这个低通滤波器的所有电阻、电容和电感都是线性的。因此这个低通滤波器是线性的。输出波形的失真当属“线性失真”的范畴。系统的相频特性引起的线性失真是由于线性系统对不同频率的成分有不同的相位移形成的。线性失真有一个基本特征:输出信号中没有增加新的频率成分(和输入信号的频谱相比较)。这也是线性失真与非线性失真的不同之处。
欢迎大家批评、指正。

楼主:
这是低通滤波器完整的频率特性曲线

可以看出平坦的通带幅频特性,并不能说明变化较剧烈的相频特性引起的相频失真。

网友E:
频谱,不包括相位

也无法包括相位。

作为概念了解,在哪个版块都没有问题。

楼主:
俺有点困了,明天还要去讨饭哩。嘿嘿

谢谢大家,以后继续探讨。哈哈.....

网友F:
非正弦信号叠加与分解

硕导玩不转真的说不过去。
16楼的滤波器,相频特性不够好,若群延时为零的话,基本可做到零相移,不过这比较难调,贝塞尔滤波器是很好的零相移滤波器。
另外,高斯滤波器也有零相移的瞬时极化滤波算法。

网友A:
21 楼的说法不对哦

频谱包括幅频和相频
只是相频有时不好测, 有时对噪声更敏感, 或者不需要

另外, 从所包含信息量的角度, 幅频和相频其实是相当的, 不过认识角度不同
更进一步, 信号的时域和频域其实也是相当的, 不过认识角度不同

网友B:
同意 赤铸

21楼的说法不对。

网友E:
看来我白学了

我接触的范围没见过相频,也不知道咋整~

楼主:
感谢给俺穿裤子,其实俺的水平还很低

楼主:
相位和延时有一定的关系

对于一个电传输系统来说,抛开它的内部不论,就其外部来说,输出信号总是迟后于输入信号的。否则,还没有加输入信号,就有了输出信号,那是违反常规的(除非系统发生了自激。当然,噪声信号也应该排除在外)。
即使传输系统具有理想的相频特性(相频特性是一条过原点的直线),输出信号也是迟后于输入信号一定的时间的。因为电的传导速度不是无穷大(低于光速)因此电信号由网络的输入端到达输出端也是需要一定的时间的。
“迟后一定的时间”不是说迟后的没有信号了。俺开始的时候也犯这样的错误理解。输出信号相对于输入信号有一定的延迟时间,就这么一点延迟时间。然后输出端就有信号了,嘿嘿。

楼主:
相频特性—延迟时间

一个传输系统的相频特性如果是一条直线,那么就是理想的相频特性。这意味着什么?这就意味着该系统对所有频率的信号都具有相同的延迟时间。不同频率的信号由始端进入,经过传输后同时到达末端,因此叠加而成的信号也就不会有失真的情况了(输出信号的波形与输入信号的波形只是比例上的不同,形状完全相同)。
对相位—频率特性曲线求导(相位对频率的变化率)其结果将是延迟时间。
如果传输系统的相频特性不是一条直线,而是一条曲线,那么传输系统对不同频率的信号就有不同的延迟时间,这将导致不同频率的信号到达末端的时间上的差异。结果将使输出信号发生失真。
也可以如此理解:始端信号之间的初始相位关系,经系统传输后,在末端就不在保持。也就是说发生了相位上的失真。末端信号的波形不仅会出现比例上的不同,而且还会发生形状上的差异(与始端信号相比)。
数字传输系统有时对相频特性要求较高。如果系统的相频特性不好就会使输出信号的变形过大,结果导致判决电路的误判,从而使误码率增大。
以上的输入信号是指含有众多频率成分的多谐信号(每种频率的信号幅度可能不同、初始相位也可能不同,但信号的波形是一定的。在信号的幅度以及初始相位确定以后,信号的波形也就确定了)。
水平有限,错误难免,欢迎批评、指正。

楼主:
对相频曲线求导时请注意

相位的单位是弧度;频率是角频率,单位是:弧度/秒

楼主:
通常由光速(电的传导速度)引起的传输延迟时间可忽略不

也就是说,一个传输系统的延迟时间主要决定于系统本身的频率特性(相频特性)。

网友G:
硕导连“时域”和“频域”都不知道?

可能,文科的就算“博导”都可能。

若是理工科的,那就是“硕倒”了。

网友H:
各位,不介意我来听课吧

网友I:

我现在正用FFT来测直流风扇的转速(根据风扇电流波形的频谱来分析,单片机实现),但找不到一个好的算法来找出基频.希望各位能够提点建议,谢谢!

网友C:
搜索频率最低的峰值就是了。

楼主:
对信号的三维认识

时间—幅度:信号的波形;
频率—幅度(或相位):信号的频谱;
时间—频率:信号的调制特性。
俺认为这是对于信号的较完整的认识。

网友C:
晕...这个不能叫三维吧...叫做不同角度还差不多...

信号的波形绝对可以反应出信号的频谱特性(不管是短期频率还是长期频率)。
至于你所说的第二点和第三点,本来就是同一个东西。频谱本来就是跟时间有关系的,
通常我们所说的和所看的频谱分析仪,只显示某个时刻段的频率谱,事实上它也是
在不断的刷新的,还缺少一个时间轴而已(有些频谱图是滚动的,用颜色深度来
表示幅度。真正的频谱图应该用三维曲线才能表示出来。)。

楼主:
回00

00好,你说的非常好。
俺非常的愿意听取不同的意见,因为有的事俺也拿不准。
总的来说,谁说的正确,谁说的能够和实际相吻合,就按谁说的去做。
俺从来没有说过俺的言论是正确的,但是由不完善到完善要有一个过程。
俺的学历较低,希望听取大家的意见,使我们能够共同学习、共同进步。
关于信号的频率—时间关系,美国惠普公司出过一种专门的测量仪器,我在一本书上见到过。开始的时候我也认为了解信号的波形和频谱就足够了。

楼主:
频率-时间测量仪器称为“调制域分析仪”

同一信号在时域(V-T)、频域(V-F)、调制域(F-T)的特性
该图片来自网络

网友J:
坐下来听课。大家继续

楼主:
LS很风趣。这里没有老师,大家都是学生,都在灌水

哈哈.....

网友K:
最简单的就是正看一堵墙(频率),侧看一条线,线的粗细形状就是频谱

楼主:
赤铸老师说的非常好

怎样对信号进行描述,取决于对实际问题的要求。
化繁为简的根本目的在于理解问题并解决问题。
你可以有不同的理解、想法,但是最后总是要和实际相符合。
条条大河终汇于湖海。至于怎样走,走哪条路是要根据个人的实际来决定的。
如果给出一大堆理论上的推导,一大堆抽象的概念,我想很多人是较难接受的。然就推论的结果而言是肯定的、唯一的。这就是所谓的现实吧。

网友L:
俺一点也不懂,一点也不懂.....

楼主:
LS,不懂就学呗。要象玩一样的学,首先是爱好才行.....

楼主:
分析一下脉冲信号的频谱

这是一个幅度为1、频率为1000Hz、占空比为0.5的脉冲电压信号波形。

楼主:
电压信号002

这个信号与上个电压信号的不同之处在于信号的频率变为20Hz了(脉冲周期变长了),而脉冲宽度是没有变的(0.5ms)。

楼主:
这是电压信号002的频谱

可以发现随着脉冲周期的延长(频率降低)每种信号的幅度减小了不少,频率的间隔也在减小,越发接近连续频谱了。

楼主:
把信号周期在延长一倍,其它参数不变

结果俺发现multisim卡壳了(分析不出来)。哈哈,对不住大家喽

楼主:
结论:单次脉冲的频谱是连续谱,每种频率成分的幅度趋于

所以对于单次脉冲是要用“频谱函数”去描述的。

网友B:
我上次说到的那位硕导

就是不明白连续谱中每种频率成份的幅度无穷小这件事,总是说连续谱中根本就不存在频率成份

网友L:
你们好厉害啊

向前辈们敬礼

楼主:
有啥厉害,大家都在玩呗

嘿嘿

网友L:
俺只有看得份。

呵呵,向你们学习

网友C:
呵呵,可以考虑用matlab来做频谱分析,再多都能算

网友M:
把方波 做了一下频谱分析!

 >> t=0:0.001:2;
>> x=square(200*pi*t);
>> y=x;
>> Fs=1024;
>> N=1024;
>> Y=fft(y,1024);
>> f=Fs*(0:(N/2))/N;
>> plot(f,abs(Y(1:(N/2+1))))

网友M:
100 HZ

100HZ的方波有很多频谱分量

网友M:
看看非周期信号的谱

周期信号的谱是离散的 ,非周期的是连续的,接下来的事就是给上面的方波做一个滤波器,数字滤波一下,看看输出的信号!

网友M:
把10HZ和20HZ的信号滤波了一下

10阶IIR数字滤波器 ,今天人怎末都这么少,说到谱 就要说到滤波器
说说数字滤波和模拟滤波!

网友M:
没有人一起讨论了

不玩了 不玩了,没有人对数字滤波感兴趣,还是回去玩我的FPGA算了!

网友N:
研究生面试题目

这可是我们学校研究生面试的题目哦。

网友O:
不多,很少!

记得有人问过我什么是信号的三个基本属性,那时我不知道什么概念,现在我至少可以说,一是:波形,即时域性.二是:频谱.三是:信号的频谱调制域.还有真的学过模电和数电的对高频真的不知道.我还还想问问大家,究竟学好类似于模电这样要用到高数来分析的课程我们学数学要学到几深呢,没有一个范围吗?

网友P:
当年学信号与系统的时候都没有学的很深,惭愧啊

网友M:
to ezhanmygod

 to  ezhanmygod  很明显,要做一个高级的电子工程师 理论知识是不可或缺的
电子不单单是模电数电这么简单,DSP 你就得懂 复变函数,数值计算方法
或者说 ......
当然不一定懂的这么多,我不知道ezhanmygod  是大几,我想说的是 学好数学
很有用,我们有个老师跟我们这样说,信息学就是数学,模电就未必重要,也许你能看懂就行了,只是个基础 到后来全部演变为了算法 也就是数字的!

网友Q:
wb61850

工频信号应怎么滤除呀!谢谢.

网友M:
没有人和我玩了

没有人和我玩了

楼主:
回70楼王会锋

你好:
工频信号的滤波无非是用模拟滤波法和数字滤波法两种。
对于干扰源要区分是串模干扰还是共模干扰或二者兼有,并采取相应的滤波方法。
对于数字滤波器本人尚未涉及,不知所云,实在抱歉。

楼主:
请大家不要跑题:俺讨论的是信号的频谱,而非信号的滤波

俺也没有涉及怎样计算信号的频谱啊(频谱的算法)。
俺只关心信号的频谱是啥样的。
当然俺的数学水平也没有达到那个程度。
如果有对信号的数字滤波感兴趣的兄弟可以重新开贴讨论啊。俺也学习学习啊。
谢谢

网友M:
哈哈!

哈哈!没有跑题 没有人和我玩!

楼主:
xdd你想玩什么?怎样玩呢?

那您解释一下这些概念好吗:
实时相位谱;
实时自相关函数;
实时互相关函数;
实时相干函数;
实时冲击响应。
快速福利也变换的点数:
窗函数(矩形窗、三角窗、汉宁窗、哈明窗、布莱克曼窗、Kaiser窗);
窗重叠百分比;
频率补偿;
频率加权;
总谐波失真THD、THD+N;
信噪比SNR;
噪声电平;互调失真IMD—CCIF1;
互调失真IMD-CCIF2;
 串扰;
带宽;
俺们也学学,谢谢了哦。

楼主:
LS兄弟阿,你真幽默阿,谢谢了,哈哈.....

祝你拉到大单子!
可惜俺只是一个平头老百姓阿,帮不了你啥忙啊,抱歉了。

网友M:
wb61850

wb61850在哪找这么多信号处理的名词,??
我只是初学者,呵呵,数字信号处理才入了个门,你这是真正请教,还是在故意为难我啊! 为难一下我这个搅局的人.......

楼主:
回xddzccn

兄弟此言诧异阿。俺怎样敢难为你呢。嘿嘿
要说信号处理,俺也是才入门阿。
俺说的那些名词,是信号处理的一些基本概念。有些俺也搞不清楚阿。当然是虚心的向你请教了。嘿嘿
信号处理是一门复杂而精深的学问,也是一门前沿科学、综合学科阿。
学以致用,希望俺们多交流。争取共同的进步!

网友M:
那偶误解楼上了

哈哈!

网友R:
这个楼盖得好

很不浮躁啊!好不容易才看完

网友S:
好贴

很少回贴,不过这次顶了。

网友T(2008-08-06):
频谱是我们从另一个角度对信号特性的了解

一般时域上的波形,是我们很容易理解的信号波形,它体现了信号的一些特性,
但对于某些人来说,这些特性还不够,该信号的另外一些特性没有在时域波形上面体现,而可以在频域上面得到,我们就去了解它的频谱了!个人理解

网友(2010-03-19):
学习了,确实是需要透彻了解

网友U:
做个记号

网友V:
感觉以前白学了

网友W(2010-04-21):
此贴不能沉~

网友X:
对于这个知识,前面所有楼还是没有给出完整,详细准确的知识啊,,坐等楼下。。

网友Y:
真的是NB啊,现在看来大学的老师都是小虾米,大虾原来都在论坛里呢

网友Z:
找仪器看一下就一目了然了,我在公司每天都要用倒频谱仪.

网友AA(2010-06-21):
回复 网友N:
那所学校这么牛X。我这里就是个过场而已。。。

网友AA:
回复 网友M:
想问问数字信号处理怎么入个门。虽然信号与系统算是入了点门道,但dsp这东西好复杂。不同的书籍还讲得不一样,感觉是没有交集的。这甚是让我不解。。

网友AB(2010-10-23):
频率特性

网友AC:
对频谱分析一窍不通,看了看前面各位大虾的讨论,让我很是困扰。呵呵,但学习了。

网友AD:
长见识了

网友AE(2011-01-22):
回复 网友AF:
后面两幅图不知该如何理解

网友AG:
信号与系统学了多年了,楼主能静下心来领会其精髓是很难得的,大家一起学习,温故而知新

网友AH:
我们看一个电路的频域图主要有两个目地,一是为了滤波设计,滤波一般考虑到三次谐波对信号的影响;二信号的放大等传输类的分析,使信号通过电路的时候波特图在-3dB以内。

网友AI(2011-03-30):
不懂。。。
只会用。。。

网友AJ:
不知道楼主现在还参与帖子的讲解不,治愈频谱我一直不明白的一点就是
对于实际的信号,我们总会说它的带宽是多少的,但是在数据采集系统中,我们根本不知道信号的下一个值是多少,信号的变化是我们要测量的,怎么能知道他的带宽呢?
比如变化缓慢的温度信号,是不是我们根据他变化的快慢来得出一个这个信号的频率呢?

网友AK:
不知道楼主现在还参与帖子的讲解不,治愈频谱我一直不明白的一点就是
对于实际的信号,我们总会说它的带宽是多少的,但是在数据采集系统中,我们根本不知道信号的下一个值是多少,信号的变化是我们要测量的,怎么能 ...
引用 网友AJ:

这个不是求瞬时下一个点的“斜率”,而是收集了一段时间的波形,再对 cos+jsin 进行相乘(J的含义既是相差90度,用cos 和sin 表示一个信号向量的分解,与力学90度分解本质是一样),  相乘后就会形成另一个函数,这个函数的面积就是某一频率的“相似度”,当信号为单一频率且与cos+jsin 某一频率轴频率不同时,相乘函数积分的面积为“零”,你可以试试不同频率三角函数相乘,进行积化和差再积分试试,两个相乘积分面积为零的函数称为“正交”,相同频率时会得到某一值,这就需要归一化除以一个值表示为1,可以想像,当信号为复合频率,频率一致部分会得到一个积分面积,不一致部分积分是0,复合频率的信号与“某频率”的cos+jsin 相乘得到一个面积函数,然后积分求这个面积,这就是单一频率的值,把cos+jsin 的频率从0 到无穷相乘求积分面积,画出频率坐标,这个就是“频谱”

网友AJ:
回复 网友AK:
理解您的意思了,实际上是不是可以这样说:
1,就像之前的前辈讲的一样,频谱实际上是一个三维的概念,其中时间应该是其中的一维,不同时刻频谱是不一样的,但是总结信号的规律会发现,每种信号绝大多数情况下会在某一个频率范围内,所以我们所说的信号的带宽就是针对信号的特性的一个总结么?
2,如果要想使我的系统的响应时间不大于1ms的话,是不是可以反推为我的输出信号的带宽是不低于1KHz的?

网友AL:
我觉得频谱是以数学工具抽象出来的,按照数学的方法去有规律的分解分析信号,我觉得一个信号可以按照傅里叶变换去分析,当然如果还有其他的数学方法(我不知道什么方法,没什么数学功底)的话应该也可以分析

网友AM:
又是傅里叶啊

网友AJ:
比较棒的帖子,顶起来!频谱让我一直很模糊,现在慢慢的清楚这个概念了!

网友(2011-06-08):
天啦!我晕了

网友AN:
学习,大虾们继续!

网友AO(2011-07-15):
贴还不错,值得学习

网友AP(2011-09-29):
可以看出平坦的通带幅频特性,并不能说明变化较剧烈的相频特性引起的相频失真。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7/200772501827489.jpg
引用 楼主:

也就是说线性失真只不过是各个频率分量的信号组合的时候有错位
而非线性失真还回引入新的频率成分

网友AQ:
不错,一直对频谱这块不清楚

网友AR:
学习,希望能了解为什么频率在低通滤波器范围内 ,经过之后,还有失真,相频失真。

网友AS(2011-12-24):
好贴需顶,希望大家继续讨论,不要沉了。

网友AT:
不过绝大多数学生学过模拟电路数字电路等课程后,对频谱分析仍是不甚了然。我见过正牌的硕导,不知道单个矩形脉冲的频谱特征,当然他的学生也就不知道。  ...
引用 网友B:

频谱这个概念最好的理解就是通过高频课程及其实验,但是目前的现状:由于高频电路基本上被国外的芯片公司集成了,所以,很多高校认为模块用用还是蛮简单的,因此,懂高频的人不多了,实验也基本上不开设了,关键是40岁以下的那些X导们就像张老师说的那样,悲哀啊~~

网友AU:
频谱很抽象,只有在仪器上才能看到,但是又些确实是需要记在脑中的

网友AV:
一说到频谱,大家脑海都有一个,但是要你说清楚,恐怕没几个人真正的了解了。大学里面有一本教材叫信号与系统,里面说的还是很多的,哪里三两句话可以说的清楚。

网友AW:
就是代表信号变化的快慢 这个是由Fourier级数展开而来的~~

网友AX:
基础问题

网友AY:
记号,问题真的是要研究啊

网友AZ:
确实比较复杂

网友BA:
:L我个人理解,输入频率太快或者太慢导致输出失真。
比如吧。频率接近0时就成了直流电,就不能经过旁路电容了
频率太高了,电容可以通过了,但在2极管,3极管里的PN结也相当一个电容。这时这些电容也能有
电流通过,从而使放大倍数降低。使输出也产生失真了。

网友BB:
高深的知识呀,不懂,慢慢学习中。。。。

网友BC:
认真的看了两页,先mark,明天继续

网友BD:
好好学学,谢谢各位了,是不是这意思

网友BE:
个人觉得弦波就是波形世界里的基本构成原子。。。这个原子由幅度和相位去表征。。。任何一波形的频谱么就是看这个波形是由哪些原子构成滴。。。。。:lol

网友BF(2012-02-02):
做一个双T陷波器滤除

网友BF: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但是回复这个帖子的人多数认识不够正确。我上学的时候跟老师学的信号与系统就是学了结论,而没有学习到分析方法,所以后来在理解小波变换的时候很是费了些工夫。正确的认识应该是:自然界的信号只存在于时域,根本没有什么频域。频域是一个叫傅立叶的人造出来的,是他用来分析时域信号的一种方法。由于自然界存在机械波和水波,多数人对于这种分析方法能够比较好的理解,就被接受并且长期应用。
  45楼说“其实你可能把实际信号分解为一组其它波形,例如方波、三角波……这些方波、三角波自然也有频率,但这样的分解却不能称之为“频谱”,而且也不能保证存在或唯一。”前半句是对的,因为以三角函数为分解波形的系统把“频谱”这个词用了。但是后半句就不对了。实际上我们可以用方波、三角波或任何一种波形来分解或分析时域波形,用数学名词说只要他们是正交的。这就是所谓的小波变换。频谱分析只是时域波形分析的一种而已,只是因为知道的人多就以为是客观存在的。这也是小波变换没有创始在中国的原因,因为我们学习的时候都以为存在一个现实的“频域”,而不是一个分析的频域。
   35楼想找转动基频就可以看看使用一个叫谐波小波的算法。如果使用传统的FFT不可能的很好的解决这个问题。
   还有单个脉冲有没有频谱的问题,都是频域分析或者频谱分析的局限性。这也是后来从开窗FFT发展了小波变换的原因。
   供大家学习参考。

网友BG:
回复 网友BF:
我估计不知分解为正弦余弦拨这一种方法,就如同复数表示不一定要实部虚部那种形式。
第二,之所以要了解频谱,不是说什么存不存在的问题。是因为自然界中的电子器件对不同频率信号的确实有不同响应,所以研究频率的问题是为了更合适地利用电子器件。利用这些特点可以进行滤波等工作。
有兴趣邮件至 cpuzer(shift+2)gmail.com 交流

网友BG:
一个系统都输入的处理从频域角度看,就是对个频率的信号各分量进行加权,并产生各自的相位移动。所以在设计过程中,需要知道一个元件对不同频率的响应,一般是幅值与频率的曲线,其实还可以有相移频率曲线

网友BG:
有个人说在相频曲线中曲线的切线就是掩饰时间,是对的。这个斜率是对应频率滞后时间.所以要想让谐波不产生相位失真,则需要所有谐波滞后时间一致,那么就是一条直线了.否则即便幅度没有失真叠加,相位上也会失真.

网友BG:
构成希尔伯特变换对的分解形式应该都是符合自然的客观要求的

网友BH:
45楼深入浅出的讲解,使我更好的理解了频谱。感谢楼主的奉献,感谢高手们的讲解!

网友BI:
还真的不懂。。。。大学没好好学信号。现在恶补中················

网友BJ:
很好的帖子

网友BK:
刚接触信号与系统的筒子飘过

网友BL(2012-08-08):
频谱,这个是傅里叶变换还是拉普拉斯变换吗?我上学时,就比较纠结这个问题

网友BM(2013-06-13):
对于频谱分析仪测得的频谱曲线,是不能用傅里叶级数描述的。

用频谱分析仪测试一个信号的频谱曲线,多数情况,比如测试一个单频信号源(振荡器、频率合成器(PLL、DDS等))输出信号,目的是为了分析该信号源的相位抖动或相位噪声性能。间接表征了频率抖动。

对于这样的单频信号源,实际情况是怎样的呢?

由于构成电路的元器件的热噪声、外部干扰等因素,实际的输出频率是时间的函数,频率值具有随机性,因此,输出频率的“瞬时值”应该是一个随机过程。

输出频率随机过程的均值就是我们用频率计测得的频率值,即一段时间内的概率平均值。

显然,我们希望在绝大多数时间内,瞬时频率值都非常接近这个平均值,也就是希望较好的频率稳定度。稳定度越高,频谱分析仪测得的频谱曲线就越瘦;反之,频谱曲线越胖。那么,这个随机过程的方差正好刻画了这种意义下的频率稳定度,方差值正好是频率抖动的均方根值,或称有效值。

现在,回过头来说为什么在开始说“瞬时频率”时要加引号。

引用频率最原始的定义,“在单位时间内幅度---- 时间函数所经历的周期数目”。根据这个定义,“单位时间”的最小值不得小于一个周期。

而瞬时频率的数学意义,应该是在无穷小时间内的频率值。无穷小的时间,函数曲线肯定不会完成一个完整的周期的变化,这里的频率又如何定义?

到这里,悖论就出现了!!!

因此,刻画一个信号,时间刻画越精确,频率刻画就越粗糙;要得到更精细的频率刻画,就必须增加观测时间,或者说时间刻画就必须更粗糙。类似于量子力学中的测不准原理。

说到这里,此时的频谱曲线所描述的信号,其幅度应该是时间和频率的二元函数,即时--- 频分析的方法。此时,单纯的频谱分析(Fourier变换、Laplace变换)无能为力了。

但是,如果用频谱分析仪测试一个信号源的谐波(离散谱线),这些谐波是实实在在地“同时”存在的,可以用Fourier变换解释之、处理之。但对每一个谐波,都不是一个单根谱线,而是一个连续的频率区间,必须用时--- 频分析的方法。

网友BN:
给了个力的. 继续讲解啊. 太过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