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S4001运放电路求助

楼主(2008-06-09):
这是一信号发生器的放大电路,Fout输出12M以下的正弦波,输出峰峰值为600mv,但经过运放以后输出峰峰值反而减小了只有200mv,实在搞不出问题出在哪。

楼主:
照理说,电路连接没错

电压并联负反馈,R2改成8K了也不行。

大家帮我参谋参谋。
模电书里说,放大倍数为-R4/R3,R2=R3//R4。
但满足该关系的有很多值可以取,到底该按照什么根据来呢。

网友A:
单电源

交流耦合,单电源,好嘛~~~~

网友B:
3脚再对电源接个10K的电阻

网友C:
接10k的不行吧, 1/2Vcc偏置!

放大倍数超出范围了!
基准应该在0.6~1V之间. 接47K的,0.88V基准!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

我在3脚接了个10K的电阻,问题解决了。

我同事也是这么跟我说的,但他说不出原因,只是说以前他们都是这么做的,

awey、jt4117两位大虾能告诉我为什么吗,我分析不来,

模电书里也没看到这种搞法。

网友A:
你和你同事模电基础比较差呀~

单电源供电,你是交流耦合进来的,输入为0的时候,输出为你的失调电压,因为有失调电压,所以你还可以有一定的输出幅度,但是范围很小!所以要加一个直流电位!一般直流电位为(V+-V_)/2最好,因为交流输出的幅度可以最大化~~~~~~

楼主:
加一个直流电位是不是为了使当输入为0的时候输出也为零

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加直流电位的目的是为了与失调电压相抵。。

网友B:
5楼:有电容隔离,直流放大倍数等于1,不用担心静态是输出超出范围
楼主:电路是个反相器,输入为正时,输出是负电压,而你的电源是单电源,输出最低是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