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C-DET是什么信号

楼主(2008-06-09):
56033的麦克风混响前置放大板子,输出排查旁边的注释有个MIC-DET是什么信号?

依次是:
MIC-OUT
MIC-GND
MIC-DET
+8V-A
GND
-8V-A
+5V-D
GND

网友A:
应该是麦克风检测信号

应该是麦克风检测信号

网友B:
看它电路怎么连的?应该是用来检测MIC是否有插入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