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实现触摸按键开关电路

楼主(2008-06-09):
S1按下——Q1导通——Q3导通——Q2导通——S1松开——Q1断——Q3继续保持导通状态(Q2维持)——S2按下——Q2断——Q3断,但我搭出的实验板,R1R2分给Q2的电压总是锁在0.5V,从而Q2的Vgs不够,难以实现预定功能,去掉Q2,电阻分压经常,Q2一接上就分压不正常了,麻烦大家指点。

网友A:
Q2坏了

Q1、Q2可以用三极管来做,成本低点。

网友B:
是驱动电流不够吧! 500K电阻换小点试一下呗

还有你电池画反了吧!
那个q1跟电池之间应该加一个限流电阻!

网友B:
q3 G集跟q1的D集也该接一个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