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容分压

楼主(2008-06-10):
请教电容串联分压怎么计算呀?请问下图的C1,C2怎么取值呀?谢谢

网友A:
re

和串联电阻分压是一样的道理,只是电容的阻抗为1/jwc,和频率有关,所以你的知道10KV的电源的频率是多少才能计算

楼主:
谢谢你的回复

谢谢你的回复。
频率是50HZ

网友B:
如果负载阻抗够高的话,和电阻分压是一样计算的

不过,估计你的电路也只是书上理论计算吧?
否则,20uF电容上分得9900V电压,50Hz是会产生60A的电流的...

网友C:
跟电容容量成反比~~~~

在你这里,

0.1KV/9.9KV=20uF/C2

所以算得C2为20uF*99=1980uF。

计算这个电源的内阻,可以把两个电容并联,当作一个0.1KV的电源串联一个2000uF的电容,
内阻为:-1.59j。这个值算是比较小的了。

如果你觉得下面的电容太大,可以将上面的电容换成容量小点的,这个还要看你需要的负载电流来决定。

网友D:
输出幅度与频率无关

网友E:
压差太大,不现实.99倍.

不过...幅度是与频率无关.
但你千万要认真算一下两个电容的最小耐压范围...却记.

网友F:
竟然是电容分压??

电容的精度,一般来说,也就20%,市场上很难买到高精度的。
倒是电阻,5%精度算是一般的,1%精度算是好的,千分之一精度的也有。

总之,个人认为,要分压,何必要用电容呢?为什么不用电阻呢?电阻分压岂不更准?

网友B:
呵呵,LS别当真哦,明显是个理论题

随便算算,那个无功功率、无功电流...

网友D:
也许是出题的人是没拿过烙铁的教授,呵呵。。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答

这个不是理论题,是一个产品要上用的,因为是用电容在高压上取电,所以要用电容分压(不要要求很准确+ -15%可以)VO=100V左右
请问怎么计算,谢谢。

网友G:
11楼是真实情况,1楼明显数值不合理

20uF电容,那么高电压,楼主可以算算电流多大,电容有一点点损耗,也要热得受不了。

楼主:
谢谢

能帮我算一下吗

网友C:
帮你算什么???

网友H:
5楼的OO已经算了!

网友A:
我错了~!

呵呵,晕死了,w一除的话正好抵消掉了,上午回答错了,不好意思!

楼主:
谢谢,再请问00

“在你这里,

0.1KV/9.9KV=20uF/C2

所以算得C2为20uF*99=1980uF。”

这个是根据那个公式算出来的,谢谢。

网友C:
“电压跟电容容量成反比~~~~”

网友I:
负载是奶泡而已?

网友C:
是氖泡,不是奶泡呀,这两个相差可远了.....

网友I:
00上我的当了,说到"奶"脸都红了^_^

网友J:
ls开天眼了?呵呵

网友B:
你们两个,跟brandnew 有的一比啊...

网友I:
哈哈!

"有容奶大",xwj被brandnew揭老底了!

网友K:
lz可以用高耐压的无感电容串联使用

用单个的电容精度和安全性都没有办法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