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运放的作用

楼主(2008-06-10):
运放是接传感器和ad的,3脚是被测的电压输入,6脚接ad。
问题有三个:
 1. 2脚和6脚间并电阻和电容是起什么作用?
 2. 6脚串一个电阻接ad是为什么?
 3. 5v共给运放的电源为什么串一个电阻?

网友A:
回复:

1. 相位补偿电容,使系统稳定的。
2.你的ADC是一个容性负载,接个电阻后,同样可以起到提高稳定性的作用。
3.电源串联的小电阻是滤波用的,是一个RC低通滤波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