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3.3V降压到DC1.2V(电流3mA)用什么简单的方法好

楼主(2008-06-11):
负载电流不大于3mA,转换精度不要求,但稳定性要好一点。请各位高手赐教。

网友A:
1.2V 并联电压基准

例如 LM4041

网友B:
用分压电阻

楼主:
用分压电阻,负载阻抗一变,1.2V也变。

网友C:
电阻分压加射极输出

网友D:
二极管或者稳压管

网友E:
七楼的方法就行了.

6楼的方法也是常用方法,但是你的电流太小,不知好不好用(我只见过电流大点的用分压,射极跟随,小电流不知好不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