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别的地方做**吧!

楼主(2008-06-12):
正在制作一个数控电压源,准备用7805提供5v电压,但是7805的输出功率不到10w,而要求的总输出电压要达到10v,1A,一共是10w,请问一下还可以用7805吗?拿到输出功率大于输入功率了?

网友A:
可以用三极管扩流

网友B:
7805后级再加一个电流自举

楼主:
??

我的意思是输出功率可以大于输入功率?

网友A:
输出功率不可以大于输入功率。

楼主:
...

我的几乎所有元器件都是用的7805供电的,这么说要用一个大功率的7805了??
运算放大器的主要输入功耗是输入端口还是v+,v-哦?

网友C:
到底是输入功率就不够?还是7805的输出能力不够?

而且7805怎么输出10V?

网友D:
5V到10V说明你要升压,

降压再升压?这样是不对的。

网友E:
直接使用一个开关电源芯片,可调的

楼主:
...

其实是一个数控电压源,所有芯片都是用的7805的5v供电,最后一个功率放大输出,但是输出功率比我7805提供的功率还要高...

网友F:

7805输出功率怎么可能大于输入功率?

网友G:
多用几个7805

罗到一起,还不用改pcb. 呵呵

网友H:
稳压IC最好不要直接并联使用

7805的Datasheet里有扩流的应用电路。

网友I:
那你功率放大器的电源从哪来???

网友J:
ls问得好!lz的意思是功率放大的电源也用7805输出的5V?

那输出怎么可能大于5V呢?
lz贴个图看看。

我对于lz电路的理解是,要输出10V 1A,功率放大的电源用15V 1A比较合适。再加一个7815,单独作为功率扩展的电源。

楼主:
回楼上的楼上

。。。问题是我现在只有电源为5v的放大器,只有通过闭环放大达到10v。

我想问的是放大器的放大的功率哪里来的?电源?

网友C:
明确告诉楼主 3 个不可能

1. 采用 5V 电源的功率放大器不可能输出 10V 电压
2. 7805 的输出功率不可能大于其输入功率
3. 7805 的自身功耗(不是输出功率!)不可能大于 7805 手册规定的极限功率(看功率包线图)

网友K:
输出放大器要另外供电,

网友L:
明确几个问题

1.任何器件(组成的电源)都不可能输出功率不可能大于其输入功率
2.7805 的输出功率与7805 手册规定的极限功率不直接相关

网友J:
回lz 17楼

放大器的放大的功率  我的理解应该是 来自功放管子的电源

“只有通过闭环放大达到10v” 这个是怎么个情况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