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器工作不正常问题探讨

楼主(2008-06-13):
     加工的PCB上面用到两个比较器,板子工作正常。后来,换用一种新的比较器,更换顺序如下:
     先换后面的比较器,测试,工作正常。
     再换前面的,发现逻辑关系不对,换了一片,还是一样。
     没办法, 又换回最早用的比较器,工作又正常了 。

     焊了两块板,发现都是这一问题。就是后面的比较器用新的,旧的都可以。
     但前面那个就只能用旧的。新的一换就不正常。
     很是郁闷。有经验的朋友给解释一下。

网友A:
你电路怎样的?贴出来吧。不会是用的运放吧?

或者超出了电压范围,这时可能会出现相位反转的现象。

楼主:
回2楼

     没有用运放作比较器,就是LM293,TI的比较器,
     工作电压5V试过了,正端接3V,负端接地.
     工作电压3V,正端接1V,负端接地,都试过了,输出都不翻转.
     都在其测试条件范围以内.
     电路图没什么特别的,就是一端电压固定,另一端电压用电位器控制,对结果进行比较.因有规定, 不方面传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