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光耦输入并一个680欧姆的电阻有什么作用

楼主(2008-06-13):
(无正文)

网友A:
分压

让光耦的寿命延长;
经常在R7上并联0.1u电容,吸收线路上的干扰信号;

网友B:
提高可靠性

以前讨论过类似问题, 关于 PLC 应用的, 忘了哪位高人指点说是提高可靠性的了. 窃以为很有道理

导通时,680电阻不起任何作用,甚至浪费功率
断开时,680电阻吸收可能的漏电流,确保可靠断开

网友C:
2楼说的是在 R70 上并0.1的电容吧

如果作脉冲检测不能并那么大的,
不过像lz这样的应用我有时也用,用在延时方面的。
但这里的地比较古怪。

网友B:
楼主电路的C17和Z8都有保护和抗干扰作用

网友C:
貌视输入电压还挺高的,

这样的电路用作脉冲整也可以啊。

网友A:
这个电路一般是用于工业控制上的输入信号的检测

通常是长线应用,所以在R70上加一个小电容是有用的,可以吸收掉线路上可能感应上的尖峰电压;
当然本身Z8已经起了一定的保护作用;

从几个电阻的取值上也能看出,输入信号是工业控制经常使用的DC24V;

网友A:
如果是脉冲整形,通常在后级加一个HC14效果比较好;

网友D:
基本同意 赤铸 在3楼的说法

只是对  "导通时,680电阻不起任何作用,甚至浪费功率 "有一点点不同看法,

其实导通时,680电阻两端只有2V左右浪费不了多少功率.

网友E:
我想问一下,这个680欧有什么讲究吗

这个电阻值是如何计算的呢

网友B:
如果确实是吸收漏电流用的

那就 最大漏电流×阻值 << 小于光耦开启电压
例如 100uA*680ohm=68mV << 0.5V
(估计 0.5V 可保证光耦不工作)

网友E:
谢谢赤铸,解释非常明白谢谢

可是我查了hcpl-181和tlp521的手册都没有看到漏电流这个参数呀,那如何计算呢,还请帮助,谢谢

网友F:
关注.

我等许多新手,有个共同的不会点,不会看器件的Datasheet,建议awey等版主开个专题,讲讲如何看器件的datasheet.

网友B:
输入信号所来自电路的漏电流

网友G:
抬高LED点亮的输入门限电压

网友H:
反并联一个1N4148如何?

0.7V导通压降亦可使光耦原边可靠关断

网友I:
请问

为什么要用两个电阻R68 R69 ,就用一个行不行

网友J:
这是设定逻辑门槛下限

这是为了设定逻辑门槛下限(电压下限约10V,电压下限约2.2毫安),PLC开关量输入电压一般24VDC,输入电流一般6--8毫安.本人1997年在上海某大所主持研制成功过STI1000,STI2000系列PLC,性能确实很好,一次通过PLC检测中心测试,也应用得很不错,从未出过故障,可惜当时单位实在没钱,又不是企业,我没信心没做下去,我离开原单位,摊子也就散了.

彭建学

网友F:
楼上的请说下计算式可以吗?

这是为了设定逻辑门槛下限(电压下限约10V,电压下限约2.2毫安),PLC开关量输入电压一般24VDC,输入电流一般6--8毫安

网友K:
有收获啊

网友L:
○ 电路精选:曾经有人说不明白的驱动电路 (5539字节)

英语角有详解----

https://bbs.21ic.com/club/bbs/list.asp?boardid=45&page=1&t=2886843&tp=%u7535%u8DEF%u7CBE%u9009%uFF1A%u66FE%u7ECF%u6709%u4EBA%u8BF4%u4E0D%u660E%u767D%u7684%u9A71%u52A8%u7535%u8DEF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club/bbs/list.asp?boardid=45&page=1&t=2886843&tp=%u7535%u8DEF%u7CBE%u9009%uFF1A%u66FE%u7ECF%u6709%u4EBA%u8BF4%u4E0D%u660E%u767D%u7684%u9A71%u52A8%u7535%u8DEF

网友J:
计算

根据LZ的图计算:
设发光管死区电压1.5V.
1, 当发光管开始导通时,即680欧压降1.5V,则输入电流约2.2毫安,故输入电
   压:  2.2*(2.2+1.5+0.68)=10V.
2, 24V输入时,680欧电压被发光管钳制为1.5V,则输入电流为:
   (24-1.5)/(2.2+1.5)=6.08mA

彭建学  上海

网友E:
iC921,这个电路和给出链接的电路似乎不一样吧

这个电路的稳压二极管是并联在光藕输入端的,而链接处的二极管是串在输入和光藕之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