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加速电路掉电后的放电?

楼主(2008-06-14):
现在发现刚做的一个板,电源部分5V输入掉电后,很长时间内,部分电位点依然有2V以上的电压。电容改小后效果好点,但是始终是要用电容啊,不可能不用吧。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情况,是怎么解决?
电路板是4层的,有单独的电源层和地层。板子应该没什么大的问题,其他板子我也是这么做的,没这个问题。

网友A:
反接一个放电diode

网友B:
并电阻,或者加放电电路,

电容的电不放掉会有影响吗?

网友C:
用二极管

如因电路原因.二极管没办法的话.
可以用个功率三极管或MOS管搭一个
检测输入,掉电的话就放电就行了

网友D:
用一个使能信号,检测掉电后对地放电,当然要串一个电阻

网友E:
这个很严重吗?

最简单的就是接一个适当的电阻做假负载
也许你这块板子的低功耗设计的比较好,呵呵

网友A:
赤铸兄

这个问题是普遍存在的,特别是交流断电后,控制回路有些地方得电放的慢,再开机就出问题了。

更可怕得是控制回路失电了---控制电路得负载是相对恒定的,而主回路是轻载,大电容得电没还多着呢---完了,失控了,是电源得常见问题。

网友E:
这种场合

电源应该分开控制, 而且最好用复位芯片的输出控制
确保危险部分在处理器工作之后上电, 处理器复位之前掉电
复杂一点, 但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