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跟随器的问题

楼主(2008-06-14):
请问下电压跟随器可以的输出电压有多大啊?
如果要求的输出电压是2A,把普通信号接入运放的电压跟随器后,电流可以到达2A吗?

网友A:
再加个达林顿管差能达2A

网友B:
“如果要求的输出电压是2A”

????

楼主:
再问下

那么跟随器的作用是不是功率放大哦?
功率放大和加大带负载能力是什么关系哦?

网友C:
不是,跟随器的作用是自动调整

至于功率放不放大,那是你的输出级的事

楼主:
那可以问问怎么加大输出最大电流吗?

网友D:
加大带负载能力

是能带动更小电阻的负载,所以输出电流需要很大,一般叫带负载能力强表示能接更小的负载,相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