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发光二极管的反向耐压?

楼主(2008-06-14):
请问发光二极管的反向耐压值,一般是多少?资料中的哪个参数写着呢?
哪里能找到一些发光二极管的一些参数资料。

网友A:
就算15V吧

网友B:
小于10V

反正很低,LZ最好是自己测一测

网友C:
发光二极管反向耐压变化很大

因为使用中并没有反向耐压要求,手册中往往也不给出此参数。
即使是同一批发光二极管,实测反向耐压也是从十几V到三十多V都有。

网友D:
实用中反向电压最好不要超过6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