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CDC转换器频率的问题!??

楼主(2008-06-15):
     请问一下,我一直搞不懂,DCDC的工作频率是什么频率,是指的开关的转换频率,还是其他的什么频率?
     还有ADC和DAC里面的位数,比如一个8位的ADC是指他一次可以同步处理8位的数据还是指其他的意思?
    请教各位高手指点,小弟先谢谢了

网友A:
唉,风、马、牛...

不懂就先去搜索相关词条啊

网友B:
1、是开关的工作频率。
2、不是一次可以同步处理8位的数据,而是指分辨率。

楼主:
谢谢

谢谢上面的大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