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从DC14V做个与输入电源隔离的5V给max485

楼主(2008-06-15):
用变压器+自激励振荡
这样搭建电路可以吗?输入是直流14V

网友A:
输出再加整流、滤波、78L05稳压

小功率用单管自激也可以

楼主:
XWJ大哥

我的电路有没有错误?
这个变压器的骨架怎么选啊

网友A:
唉,随便绕一个,慢慢试..

网友B:
拆个逆变器看看.

网友C:
参考10M BNC接头的网卡

那个供电是隔离的,数据也是隔离的。

网友D:
选一款DC/DC不就行了
就不用考虑变压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