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老外电路不是理解,忘高手指点一下

楼主(2008-06-16):
图中的I1 I2为 同一个CT的两个抽头,5A/5mA和5A/0.75mA.

现在主要不知道I1部分和U1A组成的电路主要什么作用。
发现更改R1的值,会影响后级U1B的放大倍数。

该电路为老外的一个电路,主要是I1部分和U1A组成的那部分电路不知道有什么作用,忘高手指点一下!
谢谢!

网友A:
线性校正?

不懂,等高手……

网友B:
请多提供一点信息

楼主:
已经差不多了

从后面那个运放出去直接进AD了,一般用于工频率信号测量,电能质量测量。
换句话说就是测量50HZ的工频信号,谐波可能能到50次谐波含量的样子。
信息应该差不多了。
两个电流源其实就是一个ct里面的两组绕线。对应的两个变比5A/5mA和5A/0.75mA

网友C:
等等答案中……

楼主:
应该是线性校正的功能

应该是线性校正的功能,普遍的ct,比如说0.1级的CT,一般都是只能0.2~1.2的额定值达到0.1,对于大电流和小电流,线性度都不是很好。
主要是通过R3来通过电流补偿,应为R3 1k较大,所以补偿不是很明显,不过本来,线性补偿只是较小的补偿。

只是不明白为什么还要用运放,二极管和那个电容C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