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芯片驱动问题

楼主(2008-06-16):
      在下初次进行硬件设计,碰到如下问题,特向各位高手赐教。我使用3.3V的LVTTL时钟驱动芯片经过33欧姆匹配电阻后驱动3.3V的LVTTL芯片,不限长度小于3000MIL,板上有专门的底层。为何利用示波器测试接口波形时发现高电平为4V,低电平会到-1V。为什么?难道和pcb布局不限有关吗?

网友A:
示波器测到的不见得是真实的

因为有没有示波器的可能不一样
如果是高速信号,示波器探头影响还是很大的, 4V/-1V也应该是尖脉冲吧?

楼主:
驱动问题

不是,测量其它信号正常。我怀疑会不会是地参考电平上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