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驱动3瓦8欧的喇叭,用什么ic比较合适?

楼主(2008-06-17):
要求:单电源24v,音质要求不是很高,不需要散热片的,原来用过1905,请问还有没有其它合适的芯片?

网友A:
“不需要散热片的”那就麻烦了哦

要解决散热问题就只能用D类功放了,自己去搜索吧

楼主:
能否推荐一两个D类功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