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谢各位,最后一个问题了~

楼主(2008-06-17):
如果我要将op07运放的电压跟随器接上设计跟随器扩流到1.5A左右,推荐一个三极管好不?
多谢多谢~~

网友A:
光有电流还远不够啊……

工作频率、电压、波形等,都要有才行。只有知道了这些参数,才能选择合适的三极管。
要计算集电极最大耗散功率。

楼主:
...是直流,10V以下

网友B:
大功率源我用MOS模块实现

BSM1X1系列,很好很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