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充电器是先插220,还是先插手机好?

楼主(2008-06-18):
(无正文)

楼主:
个人理解

个人理解 先插220可能会好点
因为电源上来的瞬间肯定是不稳定的 先插220后 电源就稳定下来
对手机的损害小,而充满电则先拔手机,后拔220那端。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其他的想法,我这里就是抛砖引玉了

楼主:
LS的 你说说理由

网友A:
插口处的电气接点最不耐实

网友B:
无所谓拉~~~~都可以的。你插到手机上也不是马上就充电的

有管理芯片。

网友C:
严格说没有区别

    如果有区别,说明充电器或手机设计不当。当然,用那些廉价杂牌、无牌、冒牌充电器时最好先接充电器,后接手机,原因是手机若先接,即使手机设计合理,但毕竟会是个负载,而那些杂牌、无牌、冒牌充电器的电路设计往往为片面降低成本而存在缺陷,带载上电易令电路暂态延长,增加了受冲击而损坏的风险。
    顺便一说,所有手机内部均自带电源ASIC芯片且工作于DCDC模式,所以输入电压较宽,如果原配充电器丢失或损坏,最好的办法是买质量较佳的成品DCDC,电压接近即可,如果插头不合适可自制转接装置,这样性能和质量才有保障,价格十几二十来块也比原装货便宜,但过分贪便宜用那些几块钱的劣质货对手机可能存在风险,不宜提倡,这也是为了防止或减缓“劣币驱逐良币”现象的大义。

网友D:
我赞成2楼的说法,保险一点

网友E:
用2楼的方法可靠一点。

因为一些劣质电源上电瞬间会有一个很高的剑锋脉冲(例如本来5V的输出尖峰脉冲有20V),我遇到过,如果后上220V,钽电容马上“啪”。

网友F(2012-01-30):
这个我问题我也一直在纠结!我一般是先插220V后接手机的!有时候反过来!

网友G:
其实这问题本不应该是问题。如果真的有先后要求的话,就别用了,请珍爱生命。
知道市面上卖的这东西多少钱上的货吗?说了吓死人,用了会*人。知道后我就没再用过这类东西。当年想入这行,被吓跑了没敢进。因为,卖贵了真就没人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