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 数码管驱动芯片?

楼主(2008-06-18):
请前辈们给介绍几种 数码管驱动芯片?

非常感谢!

网友A(2011-01-07):
我有1628、1668、1642;1628和1668是驱动70段的,1642是驱动32段的有技术支持。不知是否有所帮助!

网友B:
单片机本身即可,没有必要另外再用所谓的驱动芯片

网友C:
根据你应用来,软件负载不重可以直接用端口驱动,重的可以考虑串并转换的静态驱动(用于数码管数量不大的情况)或者驱动芯片。

网友D(2012-01-29):
进口型号max7221,max7219,国产型号tm1638,tm1640等等。

使用驱动芯片可以节省单片机的IO

网友E:
顶楼上。我用过那个MAX7219确实不错,可以驱动8个七段码,还带小数点,使用简易的SPI和单片机连接。就是价格贵了点,零买好像要20多块钱。

网友F:
CH375,几块钱

网友D:
顶楼上。我用过那个MAX7219确实不错,可以驱动8个七段码,还带小数点,使用简易的SPI和单片机连接。就是价格贵了点,零买好像要20多块钱。
引用 网友E:

国产天微的TM系列使用MCU的3个脚驱动,可驱动8段8位数码管,价格不到2元,呵呵。

网友E:
请给出国产TM的具体型号呀。质量怎么样?

网友D:
TM1640,8段X16位
TM1638,10段x8位
使用方便,显示效果很好,功能强大-----只接触过,没有长时间考察过,所以稳定性与寿命没有发言权,
但是我做来玩的一个显示电路,良好运行了几个月没发现问题。

网友G:
这个要求太多选择了,很多开发板都有数码管,上面都有驱动芯片,你去看看资料就知道了

网友H:
CH451,驱动八个七段数码管

网友I:
一直用HC595,动扫,几千点都可以,比如LED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