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流和限流有什么区别吗?

楼主(2008-06-18):
请问各位大峡一个问题就是在一个电路中电阻分流和限流有什么区别,或着是一样的作用。

网友A:
根本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限流是指电流增大到一定程度,控制电路使其不再增大。这个过程显然是非线性的。
分流是将某元件中电流分走一部分,可能是线性的,此时不必受控,也可能是非线性的,即该被分流的元件中电流大到一定程度才开始分流,显然必须受控制。

网友B:
原来这样

字面上能理解,但还是正确说法有说服力,谢谢.

网友C:
检测电流得也叫 分流器

搞得我以前一直很郁闷

网友D:
大禹怎么治水

一堵二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