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做的微电阻和微电流测量仪

楼主(2008-06-18):
我做的微电阻和微电流测量仪:
1,微电阻最小量程1微欧,最小量程下的满量程精度+/-2%,测试电流1A,标准5000A/5毫伏分流器,测量时间1秒
2,微电流最小量程10PA,最小量程下的满量程精度+/-5%, 测试输入:1V基准电压经10K欧电阻和10欧电阻分压得1毫伏电压,再经100M欧输入.测量时间1秒

彭建学  上海

网友A:
这个要顶!

牛人呢……

网友B:
广告

是吗?

网友C:
n能做到10pA?

安捷伦的也达不到这个指标吧

网友D:
LZ大侠能给讲讲原理么?

搬个板凳来学习

楼主:
说说

最高水评是美国吉时利-----国际至高无上的微信号检测专家.国内最高是南京大学.
微信号测量的天敌是噪声和直流误差源.
1,噪声:
  (1)工频噪声-----最大
  (2)电阻噪声
  (3)PN结散弹噪声
  (4)半导体中金属杂质引起的爆裂噪声
  (5)1/F接触噪声
  (6)电源噪声
  (7)地线噪声
  (8)静电耦合噪声
  (9)电磁耦合噪声
  (10)机械振动引起的压电噪声
  (11)机械振动引起的摩擦电噪声
  (12)机械振动形变引起的分布电容变化对应的静电耦合噪声
  (13)机械振动形变引起的闭合回路变化对应的电磁耦合噪声
  (14)机械振动引起的应力变化对应的电阻率变化引起的噪声
  (15)RF辐射噪声
2,直流误差
   (1)接触电势
   (2)温差电势
   (3)电化学电势
   (4)射频整流
   (5)介质吸收引起的电荷存储效应
   (6)运放偏置电流
   (7)运放失调电压
   (8)CMRR有限
   (9)PSRR有限
   (10)开环增益有限
   (11)元器件漏电
   (12)PCB及有关零部件绝缘有限

3,测量速度与精度之间的矛盾

   一两句话讲不明白具体技术

   彭建学  上海

网友E:
我懵了!!1

网友D:
这么多因素都该怎么抑制啊???

网友F:
直流误差不重要

直流偏移量只要稳定,用处理器做些补偿,并不是一个问题。看了一些仪表,重点放在元件的温度系数上。

楼主:
重视

 直流误差
   (1)接触电势
   (2)温差电势
   (3)电化学电势
   (4)射频整流
   (5)介质吸收引起的电荷存储效应
   (6)运放偏置电流
   (7)运放失调电压
   (8)CMRR有限
   (9)PSRR有限
   (10)开环增益有限
   (11)元器件漏电
   (12)PCB及有关零部件绝缘有限

几乎每一项都是随环境而变, 接触电势除与接触材料有关,还与接触状态有关,与温度也有关;电化学电势则与温度/湿度及其电化学条件有关.绝大多数情况下,直流误差到底有多大,比真信号大多少,是不确定的,并且变化量也是不确定的.
除非真信号至少已是毫伏以上, 否则,一般技术不可能,也不可能成为产品,顶多
实验室玩玩.

微信号测量不只是电路设计的问题,还与系统的结构/材料/工艺有很大关系.

彭建学  上海

网友G:
老彭做的这个东西确实够水平

不容易。

网友H:
貌似我们学校已经有5E-14A的电流测量仪了

使用了特制的探头和定制的10G采样电阻

网友I(2008-09-18):
电流测量

我也在做电流测量,光电池测量,大概是nA级的,还想把它放大,请楼主赐教

网友I:
放大电流

还有我现在用的是CA3140放大电流可以吗?放大微电流都需要注意什么啊?我是新手,希望高手赐教。谢谢

网友J(2009-12-19):
总是说一点,急死个人

网友K(2010-09-13):
我已做到10PA,可惜宽量程的测量怎么实现。。。
忘能帮助。。。

网友L:
彭大师真厉害!微测量专家

网友M:
我也不懂这个。我用过日本制造的一款蓄电池内阻测量仪,它的测试电流是100mA,分辨率做到1uOhm,那么是不是可以说它的noise floor比你的低?因为你用1A的激励电流。

网友N:
我现在很想帮彭老师看看面相。这两年发现这个判断真实的性能与标称之间的联系特别准。

网友M:
哦,我看错了,你是1uOhm量程,精度是0.02的话,那电压分辨率得小于0.02uV才行,可以这么理解么?20nV,确实很厉害。

楼主:
是的,楼上。

彭建学 上海

网友O(2011-06-23):
我已做到10PA,可惜宽量程的测量怎么实现。。。
忘能帮助。。。
引用 网友K:

1、换档
2、采用对数放大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