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变压器和电流互感器的区别

楼主(2008-06-19):
(无正文)

网友A:
殊途同归

网友B:
电流互感器就是一种变压器

网友C:
补充:它的初级只有1匝或几匝

一匝的就是没有线圈,把被测线从孔里穿过去即可。多匝的一般是有线圈 的,也有时把被测线从孔中穿过多次(绕几圈)。具体的制作细节不清楚。但它比变压器要求高,它要求相位和幅度都满足要求才算合格,这东西次级不能开路,开路会坏的。

网友D:
电压源供电的是变压器或者叫电压互感器

电流源供电的是电流互感器。

网友A:
基本原理一样,但不可乱称呼

网友E:
变压器: 在额定条件下,铁芯已稍微饱和

电流互感器: 超过额定10倍电流,铁芯也不会饱和。(当然长时间要考虑铜线发热,和绝缘材料的等级)

网友A:
是否饱和并不取决于工作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