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去除工频干扰呢

楼主(2008-06-19):
   在仪表设计中,会有50HZ的工频干扰,我用的是AD7715,说的是有抑制作用,但是还不行啊,采样的值还是总跳,有什么好的方法吗?

网友A:
做50Hz的陷波器

网友B:
回复computer00

是否可以给提供一个方案呀!

网友A:
这个要具体问题具体对待了。

不同的情形,使用的方法不一样。可以去找找50Hz工频陷波器的相关资料。

网友C:
仪表放大器本身的共模抑制与增益有关

可以参考手册.做好了可以达到80dB以上,应该够用了
不过与前级的输入电路和PCB也有关系
做50Hz的陷波器是一个方法,不过会引起通带内的增益不平坦(如果测量的是缓边信号就没有问题).
软件滤波应该可以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