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电路请教,多谢了!

楼主(2008-06-19):
哪位给指点一下谢谢了^_^
1  放大倍数是不是(R1+R2)/R3?
2  C1,C2,C3和C4的作用?
3  左边刚输入那四个电阻和两个电容那样连接的作用主要是什么?多谢了!

网友A:
楼主图年龄有十几岁了吧

楼主:
图年龄?实验室的电路调试的,不知道多少年了哈哈

图年龄?实验室的电路调试的,不知道多少年了哈哈

说的什么

网友A:
因为现在是低压单电源时代,高阻抗低偏流的新运放多了

所以看楼主的图好象回到十几年前没有高性能器件年代

楼主:
我是菜鸟了看不出来这些^_^多谢指教了

能给说一下我提的那些疑问吗?多谢了mr.king

那要是实现这个功能,现在可以换成什么样子的电路啊?用那个运放比较好?

网友A:
从图看等效高共模高阻抗双端输出差动放大器

楼主:
放大电路问题请教?

    这个电路是用在放大一个微伏级接受线圈接收到的信号的,输入端直接接的感应接收线圈。
   能给说明一下我提的那些基本的问题吗多谢了,我搞不太懂那几点谢谢了!

网友A:
既然是感应圈,那没必要阻抗很高,电路设计的太浪费了

楼主:
多谢mr. king电路已经是这样了

多谢mr. king电路已经是这样了,在调试了,浪费也没办法了,可否给小弟解决一下那几个小问题不胜感激^_^

网友B:
确认电路没错?

输入N沟道的结型管偏置就不对
上下电路不对称

楼主:
to awey先谢谢你了

没错,调试都好着,仿真也没问题,就是上面那几点我不明白,你给看看多谢了

楼主:
to awey

你指的哪里不对称啊?

楼主:
看来都睡了哈哈

看来都睡觉去了,明天再来看了,各位帮忙看看,多谢了!

网友B:
A接到-5V,两运放的+接到+5V

N沟道的结型管正常使用时,GS端应该反向偏置。

楼主:
to awey

直流上A点就是-5V,运放的正就是+5V。交流上通过电容接地了对吧?

楼主:
各位给看看,多谢了!

各位给看看,多谢了!

网友C:
菜鸟求教

请问什么叫“高共模”,我只知道共模。

楼主:
自己顶一下

希望哪位给看一下,awey版主,给你的回复看到了吧^_^

网友B:
其实我上面已经说过了

电路的意义你应该先说清楚,即电路是干什么用的?

我上面说过电路不是个对称的电路,但看电路的样子应该是对称的(我们只能猜测)

输入用N沟道的结型场效应管,但偏置明显是错误的,错误的电路还怎么分析?

楼主:
to awey

电路就是放大一个微伏到毫伏级的差分信号,20kHz正弦波,是从感应接受线圈过来的。您说的偏置仿真和实际当中都对着,满足正常工作的条件。

网友D:
粗知乱解,希望能给搂主帮助。

电路可用叠加原理分析,
假设输入Vin+,Vin-,上面运放输出Vp,下面运放输出Vn,
则第一级放大倍数计算,(不考虑后面的两个跟随器)
  Vp-Vn=A(Vin+ -Vin-)
假定下面的运放输入接零;
Vp=-R1/R3 Vin+
同理
Vn=-R2/R3 Vin-

Vp-Vn=(-R1 Vin+ +R2 Vin-)/R3
如果 R1=R2
Vp-Vn= -R1/R3 (Vin+ - Vin -)
电路的用法象是三仪表运放的前级,只是仪表运放通常同向输入,楼上的电路反向输入,
C1,C2应该是滤波电容,
C3,C4隔离直流信号,
因为是交流放大,22k电阻网络提供运放的支流工作点,
最前面的MOS管,提供电路的高输入阻抗。

楼主:
to LS

但是仿真和实际当中的放大倍数都是(R1+R2)/R3,就是用叠加的方法一个输入信号另一个接地,不知道如何分析?

网友E:
我感觉电路没什么问题:

1.MOS管工作电压是负压.三极管的地经BE结组D供置,S经1K接负压.
2.A点约为-1/3*VCC(3个22K分压),使MOS管放大曲线Q点约在中点(所以电路处理的应是模拟信号)
3.放大倍数(不好意思,本人弱点),应是R1或R2和1K确定(S极电阻).
4.R3+C3//C4网络的作用:(*替三角星)下面提到的u或U提该网络两端的电压
    A共模:(*u+)-(*u-)=0,该网络相当于开路.
    B差模:(+*u+)-(-*u-)=2倍*U.这样会造成什么的现象呢?
       差模电流有一部分通过该网络后,通过1K(S极)电阻的电流减少,负反馈降低,间接造成电路对差模信号的放大倍数增加.

楼主:
多谢楼上

是放大微伏级20k差分正弦波,大小相等相位相反,现在就是如果输入一端接地,接地这一路运放的输出还是可以得到和接信号那一路相同放大倍数(R2/R3  条件:R1=R2)的信号,只是相位相反,不知道这怎么分析?两路输出相减下来放大倍数就是(R1+R2)/R3。

网友F:
运放

就是个三运放的仪表电路,只不过用了渥而曼结构做了两个“运放”,提高输入阻抗和带宽,总供四个“运放”。分析方法类似仪表运放~~~,小意思:)

楼主:
多谢各位了^_^

多谢各位了^_^

网友E:
25楼:

是放大微伏级20k差分正弦波,大小相等相位相反,现在就是如果输入一端接地,接地这一路运放的输出还是可以得到和接信号那一路相同放大倍数(R2/R3  条件:R1=R2)的信号,只是相位相反,不知道这怎么分析?两路输出相减下来放大倍数就是(R1+R2)/R3。

这是差分输入的常用接法:单端输入,双端输出的接法.
正常双端接法时:输入是差分输入(一正一负),这个好理解,略过.

现在只有一端(可理解为没有差分的负了----只是这样理解,但实际上还是有差别的,切记)输入,另一端接地.为什么还会有双端输出呢?
问题就出在R3+C3//C4的网络(后面称为Zf网络)上了.(设第一个管为正端,下面一个管为负端):
正端为信号,负端为0V,正端的信号(设为上升)经MOS管后,输入电压映射到S极上(正端:电流上升,输出电压下降),也就是Zf网络的上端.这样就有电流从Zf流到下端MOS管的S极电阻了,该S极电阻电压升高.ID减少.(负端:)输出电压上升

注意了:(正端:电流上升,输出电压下降),.(负端:)输出电压上升
这就有了两个反相关系的信号送到不同的运放去了.

其实用公式说明更简单的.不过个人认为还是用瞬时法一步一步分析对电路的理解会深刻点.(个人表达能人为限,将就着看吧)

楼主:
to lai832 多谢你的详细分析了^_^

多谢你的详细分析了^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