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D623输出有问题

楼主(2008-06-20):
我要测量的是30到300uA的电流,在100的电阻上取压降输入到AD623的同相(+)端,放大倍数接近100(用1K的电阻),AD623用5V单电源供电并做滤波处理(和PDF上要求的滤波一样),反相(-)端和基准端都接地。
结果是在输入100uA以下,放大后输出正确,100uA以上都不对,在300uA的时候只有1.18V。请各位高手指点一下吧!!谢谢!

楼主:
我不知道怎么发图

我不知道怎么发图

网友A:
输入不是rail to rail

超过其输入范围

网友B(2022-03-15):
输入的共模电压太低导致输出只有1V多

网友B:
单电源模式下,1点几v输出就是极限了,除非抬升共模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