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这个用于控制继电器的三极管那么容易坏?(加续流保

楼主(2008-06-20):
就是这个电路:

这是三极管2383的参数:

坏了三个了,都是2383损坏,也不是一个地方,电路板上好几个继电器,都是这么控制的!
其中两个ce击穿,实测电阻106欧姆;
另一个坏的不明显,但已经漏电了,ce间漏电约8mA。

这是怎么回事?4007的问题?我用示波器检查,又没发现尖峰脉冲,是1Gsps的,

到底怎么回事?4007吗?

网友A:
我认为R37小了;另外三极管BE需要加一个分压电阻

网友B:
R37 100欧太小了 用4.7k试试

网友C:
Q9的BE加电阻

R36:10K
Q9的BE加4.7K电阻
R37:1K

网友D:
R37太小

R37太小,造成Q10的,Ibe ,Ic大烧管子.可根据Q10 和继电器的规格来选择合适的R37参数.另R36也小了点

楼主:
这是为何?电路中Ib、Ic都远小于2383的极限值啊?

R36左端接的是89C51

5/100 = 50mA  << 0.5A(Ib)
24/600 = 40mA << 1A(Ic)

不解,能否指点一下?

楼主:
该继电器线圈的直流电阻,实测656欧

网友C:
想想如果dely_OUT输出高电平不是那么高时,会怎么样?

楼主:
是2383容易坏啊

就算5V直接经R37……似乎也不应该导致坏吧,Q9的8550一直是好的
如果5V直接加到R37左端,就这样算吧:
5/100 = 50mA  << 0.5A(Ib)  (50mA好像是有点大了,开始怕继电器导通不可靠)
但2383的Ib的极限值是500mA啊

谢谢away,谢谢几位朋友!
还是不太懂,不可思议,晕……

网友D:
C2383 的直流增益为60-320!

C2383 的直流增益为60-300.

网友C:
你没明白我的意思

如果delay_OUT输出高电平不能使Q9可靠关断,可能使得输出三极管处在放大区,那就有可能使输出三极管因功耗过大而烧毁。

网友E:
r37太小了

网友F:
RE

C2383是什么封装?有没有加散热器自己算一下它的功率

网友G:
学习了!!

LS说得很对.

网友H:
真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设计

网友I:
D7换快恢复二极管试试

1n5819

网友J:
Q10集电极串个电阻,10~100欧选取。

还有可能Q10买到仿制品了。

楼主:
谢谢大家!

可能形成干扰的问题我倒没注意,谢谢提醒,非常感谢!
之所以用两级驱动主要是担心万一三极管击穿了,24V就会直接加到MCU上。

开始也考虑用光耦了,PC817甚至可以直接驱动,但很接近极限值了(做样机时就直接用光耦驱动的,但不是这个继电器)

后来就不用光耦了,因为系统内是电池组供电的,取出24V后用2576产生5V,是共地的,所以就没再用光耦了!

谢谢大家指点,学习了很多。

网友K:
dangelzsp 错,2级很有必要,低电平有效是很好的习惯

网友L:
LS

低电平有效是很好的习惯?好在哪里

网友M:
个人感觉上电时候应该不会有事,2383在启动工作时候由于有继电器限流,即使功率再大也不超过24*24/656=878mW的1/2,个人认为只有可能是断电时候的高压使三极管击穿,如果要进行试验,可在继电器引脚加个阻容续流,电容最好采用感性校的陶瓷电容,电阻按电容电压和线圈电流计算,再进行试验看三极管是否损坏。如果没有,可以初步估计是关段电压造成影响,其原因也很多,譬如说二极管的导通时间,电路走线的长度等,断电的瞬间毛刺的捕捉要看你选的示波器的频带和采样率,而且采用等效采样法的宽频带示波器,很难捕捉到那些波形。按目前电路只能判断是高压击穿,而非热功率损坏。

网友N:
hq_y和awey说的对

没有BE电阻,B极存储的载流子不会被快速复合,虽然Q9关了,但是Q10的Ib太大,又没有Rbe,Q10会有一段时间工作在线性段,所以关断继电器时肯定没有毛刺。

网友O:
希望专家们能讨论出正确的答案

不过从经验来看,应该跟继电器关断时产生的感生电压有关,导致高电压击穿

网友P:
你是在开玩笑,这样的电路顶多算不合理

怎么会坏管?你故意来找茬

网友J:
我还是认为可能买到仿制品了。

网友Q:
有可能是VEC反压过大造成击穿

检查接地情况,可以在三极管E极串联二极管进行验证

楼主:
谢谢大家,不过仍然在检查中!

最近累得要死,唉,没完没了的瞎忙!
这是用于380V的控制柜中的,此板安装在一个机箱钢板上,背面是约3000W的逆变电源,逆变时,包括给蓄电池充电时,干扰非常厉害,在2383的C极可以看到峰峰值约1V的毛刺!

在通电时,背面的逆变电源板上有充电电路会自动给蓄电池组充电,蓄电池8节串联,12V7Ah的,这个24V是从8节中的最下面两节取出的!

但就是在充电的时候(逆变没有启动),仍然可以在24V端看到明显的峰峰值约1V的毛刺!

正在逐一排查,有确切消息了再来反馈!
(楼上提醒我了,说不定跟接地还有关,但怎么那么巧偏偏坏这几个管子呢,板子上还有MCU呢,按说更脆弱啊,MCU的地与这个2383的地是同一个地,板子上我分开了,在24V入口处汇合的,而且一直以来,各种情况下这个MCU工作的相当可靠,还首次用了RTX Tiny,连看门狗都没用,都差不多快定型了,我正准备加上看门狗呢,却蹦出了这个问题,而开始的时候我最担心的是MCU,并用了有源晶振,复位信号是5045给出的,5045仅用了这一个功能,看门狗没打开,MCU就是89S52)

谢谢大家,我再仔细查查!

网友P:
wofansile说的很有道理

在e和b之间接个二极管保护e -->| b

网友R:
两级间有耦合电流过大

这样从导通退出到截止的时间就要求很长了:深度饱和后,退出的时间会很长,也就是你的关断时间会很长.而且你的电路还没有合适的放电回路(下面一点)

11楼的说法是正确的,只要有开/关动作的都建议有可靠的上拉/下拉---用电阻等或推挽管等.

另.怕24V串进MCU,可以在Delay处并二极管到电源5V钳位.

共地就不必隔离了吗?(这并不是针对楼主的电路,而是说这一现象)
并不是这样的.
1.因为两者供电电压不一样.相差比较大.虽两者不能做到电(两者间有地连接)降离,但电位上却是可以隔离的,如用光耦,变压器等,就不会出现电位互串(当然前提是其它地方也是只有地是连在一起的).

2干扰隔离.(注这并不是指完全,只是一定程度上的).如耦合间串个电感可以隔离高于某个频率以上的高频干扰等.又如一个机器中只有一种电压,在小功率电路的电流上一般会出现RC(模拟常用)或LC(数字常用)滤波,它有自已独立的电荷缓存区C.这其实也是一种隔离

隔离----并不是说把所有的内容隔离掉了才叫隔离.只要阻隔有效内容就行,
平时大家说的电隔离也是一样的,有效内容是电,而不是信号或其它的.

网友S:
不烧管子就不正常了!!!

网友T:
搞不清楚烧管子的原因,LS说说看。

看你那么理直气壮。

网友U(2009-12-22):
最后有结果了吗

网友V:
不知道会不会因为Q9的漏电流导致Q10在放大区。Q10增益很多大。R37>2.2K比较好,

网友W:
低电平有效是很好的习惯?好在哪里
引用 网友L:

并不是什么习惯,而是和上电的电平有关。

如果只有1级,上电继电器就会吸合一次,会造成误触发

网友X:
现在烧管子不可怕!
最可怕的是楼主居然敢从人家8节电池中最下面的两节电池取出24V来!
如果这样!无论你们给他想什么办法,都会死得很惨!!!

1、这样取电将直接大幅度降低用户蓄电池组寿命!回头找楼主算账!
2、UPS随时给蓄电池充电,正常情况下单体电池上的电压不是12V,应该在13.5左右,2节电池为27V!
   所以......,以后继电器要玩完!!!
3、总之,楼主在玩火!!!请自备赔偿金,随时准备应付用户索赔!!!

网友Y:
38楼危言耸听,
蓄电池充满电后,电压应该在14V多,两节电池的电压在28V多,
24V继电器用这么高的电压并不会坏掉,顶多发热功率稍微大一点,并没有超出范围。
另外,从蓄电池取电,会造成蓄电池组稍微的不平衡,不过蓄电池有抗过冲能力,这点不平衡可以通过稍微的过冲弥补过来,但是时间长了不知道还能不能平衡。
其实最大的问题来自于三极管基极没有对地电阻。
继电器的绕组上会有从衔铁上感应过来的高压,虽然用二极管把绕组的反电动势电压吸收了,但是这个感应电压是吸收不掉的。这个高压会把三极管击穿,三极管基极接地能提高三极管耐压。
另外在三极管两端并联一个组容吸收电路也可以,电阻可以用几十偶,电容用几千P。

网友X:
回复 网友Y:
我敢打赌,这样使用不到2年用户只好换组新的蓄电池了!
继电器坏不坏还在其次,总不能因为你的设备把用户的蓄电池给毁了吧!
本身蓄电池组之间就存在差异,因为你从最后两节分出部分电流势必加大这种差异。
通常,蓄电池组长期工作在浮充状态,一般7AH的蓄电池自放电大约几mA,浮充电流也就几mA。如果你从其中两节给其他负载供电,该两节电池电压降下降——>UPS将提供更大的浮充电流给蓄电池组——>是蓄电池组两端电压维持在系统设定的浮充电压上——>对于其他6节电池而言势必产生过充电!——>蓄电池长时间过充电其寿命将大幅度降低——你说我是不是在危言耸听!!!
国内外专家研究指出,蓄电池过充电压达到5%,连续工作120天寿命将减少一半!
俺整天研究这个,好心提醒大伙别犯错误!可不想危言耸听!

网友Y:
40楼说得对,
但是有几点不太准确,
1,LZ的蓄电池估计要比7Ah要大很多,所以浮充电流也要大很多,继电器大概耗电40mA,
2,如果LZ的蓄电池是富液电池,那么抗过冲能力更强。
3,外国专家说的,是浮充电压超过5%,而不是浮充电流超过5%, 浮充电流超过100%问题也不是很大,而浮充电压超过5%浮充电流不知超过多少倍了。
4,电池不平衡,怎么说都会对电池寿命有影响,能不那样做最好。
5,UPS所用的蓄电池和平时的不太一样,偶们平时用的蓄电池通常要求有300-500次循环,而UPS用的蓄电池,假设每年停电8次算,有80个循环就达到10年的寿命了。

网友X:
7AH是LZ29楼自己说的。
如果蓄电池长期过充,浮充电压超过5%太常见了,尤其是人为造成蓄电池负载不同。
为什么目前市面上那么多机房的蓄电池寿命那么短?就是人们没有正确认识到蓄电池差异随时间被扩大从而导致蓄电池短命!

网友Y:
哦,原来真的是7Ah啊,要了亲命了。

网友Z:
比较认同是缺少了基极电阻。。。

网友AA:
同意严谨的、考虑使用寿命的设计思路。

网友AB(2012-05-12):
用得两级驱动嘛?你算算24V继续器的工作电流就知道了。一个三极管就搞定了。还有,你的24V和5V没有隔离,你不怕继电器动作时,对5V系统形成干扰??搞个光藕隔下再驱动吧,当然,条件是你的5V和24V不共地,隔离的。  ...
引用 网友AC:

必须得隔离吗? 这里的5v和24v 实际中我用的是12v ,而且继电器3脚 ,也就是触点处我也是12v , 这几个12v我都是用的同一个电源,这样可以吗?
继电器动作的时候对12v产生干扰? 我继电器触点12v是用来供电的,会有干扰吗?

网友AD:
恐怖啊,电子新手设计的东西就是不能用啊。

网友AE:
电阻小了。10k吧。楼主就没发现通电时三极管在发热?

网友AF:
我觉得2383 C或E极串一个电阻,因为当电源掉时,继电器有反向电动势存在。

网友AG:
二极管别用4007,换个快恢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