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了个1.5K电压,出问题了。

楼主(2008-06-20):
利用变比将12V电压用2个MOSFET升高到1.5KV
结果输出的电压,空载居然有2.5KV,加重负载也没有太大改观,大概2.2KV

当然降低了原变驱动MOSFET的对称方波的频率,并且把12V电压降到7V左右,
还是电压还是降不下来,
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呢,?
有什么办法可以把电压降下来吗?

网友A:
频率影响不明显,把占空比减小,力道就会减小了

网友B:
re

减小占空比,电压就下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