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个阻容耦合放大器的问题

楼主(2008-06-22):
 因为是简单电路就不贴图,
 我想问阻容耦合放大电路中,
 耦合电容会不会影响信号的相位,
 为什么?

网友A:
耦合电容本质是RC电路

你说会不会产生移相呢

网友B:
当然会影响信号相位

但相位移动多少,需要根据频率和电路参数计算。

楼主:
还是要请教

 一般书上似乎没有写阻容耦合的相位移动问题,
 那么如果要输出相位和输入相位同相,
 最简单的解决办法是啥 ?

网友C:
刨个坑

等待高手解答,俺也想知道

网友D(点评):
电容大,可以忽略

网友E:
你应该是 蚁刨式吧?

网友D(点评):
别太小电容

网友F:
如果不能直接耦合也放大后可加RC(因为前面是超前)

RC是滞后补偿,但参数不很好算,要调整

楼主:
谁知道

网友D(点评):
电容别太小即可

楼主:
该问题解决了 !

网友G:
说说是怎么解决的呀?也让我们学学

网友D(点评):
这不是问题吧

网友H:
re

可以加电感进行补尝

网友D(点评):
电路别弄得太复杂了,越简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