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买一个好的电烙铁,大家有什么推荐?

楼主(2008-06-22):
十块钱的电烙铁用了十几把了,寿命又短又不好用.很想买一个极品30W电烙铁.大家有什么推荐?

高级电烙铁有多好?烙铁头不会氧化吗?

网友A:
俺最早买的不记得2块钱还是1块5的烙铁,烙铁头烧没了都没

怎么用都不会烧,别人拿去用插着电忘了拔拔烙铁头烧掉了一层壳,也还是没烧

后来呢,买的不管是5块还是十几块的“长寿命”,大多都是短命的
只有唯一的一把从也是很久前的老烙铁,一直没坏,算是人品不错了

说真的,现在都不敢出去买工具了,价廉物美的肯定是没有的啦...

网友B:
买一把调温的尖头烙铁,温度不要调太高每天用,几年没问题

千万不要调最高温,那个温度不是让你长时间用的

网友C:
记得以前用外热式的,烙铁头自己用铜棒自己做

用的时候把头磨一磨,刮一刮,很好用,烙铁基本不坏。

现在的烙铁头假货太多了,特别是那些贵的。

网友D:
俺的第一把烙铁

20W内热式,扁铜头,邮购于1986年。

俺做了个烙铁架,内有个1N4004,与一开关并联,串入回路

搁上半温,拿起全温3-5秒可熔锡,跟了俺近10年,没一天不通电的,累计工作不下5000小时。

如awey所言,烧死了轻轻锉锉即可。

网友E:
我以前得是60W的调温得

还不错,一个顶两。现在家里不动烙铁了基本---其实以前耶动的少,   都改焊台了,国产得好像400多还是600多,

网友F:
买焊台吧

用白光的头,每天8小时上电,工作时间>5小时(350度),能用1个月还多,很不容易烧死。不过现在假货特多。买一个两百左右的焊台,芯还是比较耐用的

网友G:
以前使用黄花的烙铁感觉质量可以

95左右买的,玩了近5年坏了,觉得质量可以,前年买了一把恒温的(可以调温,好像950c什么的)使用了不到一年,坏了,再卖黄花的配件(在电子市场代理那里买的),不论芯还是加热管,全部不到3个月就坏,到时非黄花的芯用了一年都没有问题,加热管很容易就坏了,我是用还是比较注意的

网友H:
936A/B/C

可调节温度10W-60W
真的要300元左右
防真要100元左右

网友I:
白光的哪有两百多的.

我买了个都八百多,一个烙铁头都30多块.
在深圳有很我白光的专买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