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频率的问题

楼主(2008-06-23):
电源芯片的工作频率,有一点不明白的地方,既然输入输出都是直流怎么还有个工作频率呢?比如MP1410工作在固定的380K,LM2624工作在260K,都是DC to DC芯片

网友A:
这些是开关电源芯片

工作于开关状态下,当然就有开关频率问题。

网友B:
通过开启和关断来控制电压

利用不断的开关达到降压/升压的目的。所以需要一个开关频率。

楼主:
还有一点不解

既然是开关芯片,就像4楼说的通过开关频率来控制输出电平,这样是不是应该输出交流电了啊??还是不明白

网友A:
芯片输出确实有交流成份

不过被滤波电路滤掉了绝大部分,剩下直流中交流成份很小了。

楼主:
和交流成分没关系

现在如果按照4楼所说,应该输出的是一个固定频率的方波,而不是滤波后变直流的问题

网友C:
这可能是升压IC 是要起振的.

升压吗就要开关器件和电感器件.直流里边也可以含交流成分呀!

楼主:
有解答了

最近两天查了很多这方面的资料,已经对这个东西有初步的了解
下面是我的一些见解,如果有不严密的地方,还望各位兄弟多指正:
以降压IC作为对象:
DC TO DC IC大多采用的是PWM调制技术来实现对输出电压的控制,所说的工作频率,指的就是PWM的频率,输出电压的计算公式为:Vout=(1-Ton/T)Vin,根据占空比的变化来调整输出电压的大小,这时输出的波形还是PWM波形,在输出级才稳压二极管,电感续流和电容续压的特性打平输出波形,这时输出为一个带很小纹波的锯齿波,在我们自己的电源电路中再进行二次滤波之后就是我们要的直流电压了

网友A:
上面那段话只对Buck电路适用

而且没有什么稳压二极管,那个一般称续流二极管,多数情况用萧特基二极管。

楼主:
maychang你牛啊

我又去仔细看了资料,就是如你所说,厉害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