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个数字万用表的问题

楼主(2008-06-23):
 经常有人说数字表是几位半,
 是什么意思的?

网友A:
最左边的数只能显示1,或者不显示,算半位

网友B:
比如说

三位半就是显示4位数(max:1999),但最高位只能显示为0或1。 (小数点不算一位)

楼主:
还有个问题的

 还有个问题的,
 比如用三位半的数字表测30v直流电压,
 那显示是30.00 ?(四个数字的)

 最高位要是只能显示0或者1,哪30v咋表示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