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模拟开关芯片

楼主(2008-06-24):
毫伏级别的电压信号,4053进去之后出来就啥都没有了
信号频率也就几十千赫兹,4053的带宽应该是没有问题了
请问还有其他的模拟开关芯片吗?

楼主:
4066是进TTL电平之类的~
不太适合这种正负信号吧~

网友A:
4053衰减很大

用过一次4053,6mv进去出来就剩下3+了,后来采用先放大,再选通。
一般对于mv级,模拟开关都有衰减。。

网友B:
一般是信号源阻抗过大或开关输出端负载过重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