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的音频输出口的电压的幅值大概是多少?

楼主(2008-07-24):
(无正文)

网友A:
数十到数百mV。

网友B:
那个叫线路电平

是有标准的
1Vp-p,
或者是0dB,也有-10dB的。
0dB=1mW@600R = 0.7745966692......Vrms = 1.095445Vpk = 2.19089Vp-p
-10db=0.1mW@600R = 0.24494897...Vrms = 0.34641..Vpk = 0.69282..Vp-p

网友C:
这个和AC97所用的芯片有关

现在的ALC888驱动能力很大的。
没实际测试过,我觉得1V以上都有可能。

网友D:
adofe是对的

1Vp-p的表达是不对的,500mVrms是正确的.
0dB=1mW@600R也不对,不是现行国际标准,在这里应为0dB=1V.
数十到数百mV和1V以上这两种说法欠妥.

网友A:
为什么欠妥?这个跟你的音源文件、播放器音量大小、总音

声卡驱动、负载情况都有关系,所以无法知道其电平具体是多少。只能说一个大概的范围。

网友C:
刚才没事实际测了下。

我的主板比较老,声卡芯片是ALC883(过时产品)。
播放器放歌曲“隐形的翅膀”。
总音量和WAVE音量各放到不同位置,测试到输出的波形PK-PK电压。
大概如下。

网友C:
看来输出电压并没有像标准中

规定的,line out 峰值是0.707V。

网友A:
晕……楼上你算错了吧……如果最大输出电压为500mVrms,

那么峰-峰值就是1414mV。

网友D:
额定输出电平

在规定条件下输出的有效值,有专门的连接标准进行规定.

网友E:
9楼boy4477是怎么测出那些数据的?

网友C:
TO 圈圈

那0.707V输出,是指平均电压,还是峰值电压。
如果是指平均电压的话,那我在9楼测试的应该都没有超标。

网友C:
TO cnchip

直接测试峰峰值。

网友A:
500mV有效值的峰值是0.707V,峰峰值是1.414V。

网友D:
音频设备接口电平

1.它无法用“隐形的翅膀”之类的实际音源来评价.
2.提供几个术语:额定电平,最小电平,过载电平.

网友F:
00实在人!

500mV有效值的峰值是0.707V,峰峰值是1.414V,
00实在人!

网友C:
17楼看来是高人啊

请详细说明下。

另外我说明一下,我只是随便测试一下。随便找了首歌曲。只想看一下到输出到底是个怎么样子。做这个试验的目的只是为了验证时下最常用的AC97芯片888的输出电压幅值到底有没有超过规定值。

网友G(2015-08-03):
我用Adobe Audition生成了50赫兹标准正弦波,左右声道180°反相。声音开到最大时,用万能表的交流档测得左右声道的电压差为2.24V,所以每个声道与地的电压极值应该是1.12V左右。如图
3所示。

Ps:一开始我没想那么多,我直接生成的是50Hz50%占空比的方波,用万能表的交流档测得是3.46V,如图:
,这应该是不准确的。
这是我接的线:

我去…我的网络图片全都不能显示……

我直接把空间说说的链接给大家吧:
链接1:ht我去tp://user.qzone.qq.com/2426046106/mood/9a869a907274be557a990a00.
链接2:ht我去tp://user.qzone.qq.com/2426046106/mood/9a869a90afddbe5598810a00.
两个链接的图不一样,各有一部分。
我去…链接也无权限发……把上面两个链接的“我去”删掉即可

网友G:
引用 网友G:
我用Adobe Audition生成了50赫兹标准正弦波,左右声道180°反相。声音开到最大时,用万能表的交流档测得左 ...

我去…我的网络图片全都不能显示……

我直接把空间说说的链接给大家吧:
链接1:ht我去tp://user.qzone.qq.com/2426046106/mood/9a869a907274be557a990a00.
链接2:ht我去tp://user.qzone.qq.com/2426046106/mood/9a869a90afddbe5598810a00.
两个链接的图不一样,各有一部分。
我去…链接也无权限发……把上面两个链接的“我去”删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