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和电流到底什么关系?

楼主(2008-07-24):
恒压源、恒流源,他们与负载到底是什么关系啊?

网友A:
恒压源、恒流源

理论上  一个是电压不变    一个是电流不变

网友B:
恒压源的输出电压不变,电流可变。

恒流源的输出电流不变,电压可变。

楼主:
无穷可变?

网友B:
理想情况是无穷可变。实际情况不是

楼主:
那就讲讲实际的电流源和电压源吧

既然驱动本质都是电流,为撒电压源如何驱动高输入阻抗的~~~~源头取自哪里啊

网友C:
恒压源是个大水库,恒流源是悬崖上飞泄而下的瀑布

网友B:
任何一个实际的电源都可以看做 理想电压源串联电阻的模型

也可以看做 理想电流源并联电阻的模型。

这个电阻就是电源的内阻。

例如一个电动势为1V,内阻为1欧姆的电压源,可以看做是一个电压为1V的理想电压源串联一个1欧姆的电阻。
也可以看作是一个电流为1A的理想电流源并联一个1欧姆的电阻。

而一个电流为1A,内阻为1M欧姆的电流源,可以看作一个电压为1MV的理想电压源串联一个1M欧姆的电阻。
也可以看作是一个电流为1A的理想电流源,并联一个1M欧姆的电阻。

就拿电压源来说,它可以等效为理想电压源串联电阻,当负载阻抗越大时,那么它的输出电压就越高(分压原理)。

网友D:
re

电压源 内阻为 0    电流源 内阻为 无穷   电压源可以转化成电流源 电流源也可以转化成电压源

电压源 可以开路   电流源不能 (因为开路电压无限高)
电流源 可以短路   电压源不能  (因为短路 电流无限大)

网友E:
抄袭

恒压源就是我们常用的开关电源,如5V1A,电源引入电压负反馈,在1A的负载以内电压不随负载的变化而变化.
恒流源在恒压的基础上又加了一级电流负反馈,在一定负载范围内电流不变,如5V1A恒流源,当输出电压在5V范围内时,输出电流保持1A不变.
不知道抄袭的是否正确,哈.

楼主:
鼓掌鼓掌 偶的基础知识比较差

楼主:
哈哈 拿笔记下

楼主:
电压源 可以开路   电流源不能 (因为开路电压无限高)
电流源 可以短路   电压源不能  (因为短路 电流无限大

呵呵  既然是这样,那么电源源和电流源可以相互等效啊 ?
这样的话,都不能短路或者开路啊 ?哈哈

网友F:
回楼上~的确是可以相互转换的`当然只是在于理论分析中`

网友G:
不知电流源开路了咋样?

电压源 可以开路   电流源不能 (因为开路电压无限高)
电流源 可以短路   电压源不能  (因为短路 电流无限大)

呵呵,学习了,不是不能,短路了电压源发热烧坏呗,
不知电流源开路了咋样?

大侠们?

网友H:
电流源开路

非理想的实际情况是:形成电流源的条件被破坏---已经不是电流源了

网友I:
9楼10楼都不错,尤其是9楼

我还有个小问题:为什么会有恒压源一说,难道我们平时说的电源不是恒压源吗??我以前的理解是所有的电源都是恒压源,我的理解不对吗?

网友J:
RE

11楼: re

电压源 内阻为 0    电流源 内阻为 无穷   电压源可以转化成电流源 电流源也可以转化成电压源

电压源 可以开路   电流源不能 (因为开路电压无限高)
电流源 可以短路   电压源不能  (因为短路 电流无限大)

网友K:
19楼,当然不对啰。

恒压源即是理想恒压源的简称。现实中是没有的。恒压源需要满足两个条件:
   1. 输出电压不变。就是在无穷小的负载下,电压也不变。
   2. 输出电流可变。在无穷小的负载下,输出电流无穷大。
不过就100万千瓦发电机发出的电力、对于我们人类而言,恒压源,不过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