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7很奇怪的一个数字!

楼主(2008-07-25):
电容、电阻为什么会有这个值?而不是其它的?是出于什么考虑?

网友A:
因为要保证公比一致

标准电阻值有E6,E12,E24,E48,E96,E192等系列,意思就是在10以内按照比例相等的关系取N个值

这是一个几何级数问题

标称阻值的选取由以下几何级数通向表达式表示,An=(10开k次方)n-1(次方),
这是一个特殊的几何级表达式,其公比为10开k次方,n为几何级数的项数,
例如在10 以内要求有三个值, 那么k取3 ,公比为2.154按n=1,2,3计算,得1,2.154, 4.64 取整为:1,2.2 , 4.7
如果k 取6,公比为1.468,可得1,1.5,2.2, 3.3,4.7,6.8电阻的标称值系列

即将k分别取为6,12,24,48,96,192化整后构成的几何数列,称为:E6,E12,E48,E96,E192系列,分别使用于允差为20%M, 10%K,5%J,2%G,1%F,0.5%D .从以上可以看出,以上电阻的偏差极限是相重叠的,所以无论生产的电阻值是多少,都可把他规为某一标称值即可做到零废品生产。

日常使用对电阻值的要求并不严格,很多情况根本不用精确值,甚至允许50%以上的范围都无碍(如I/O口的上拉,三极管b的下拉,运放输入分压电阻等).因而电阻的精确数值就不那么重要,反倒是其取值在几%的范围内更重要,由此产生了几种误差百分比的电阻系列,其系列值是一个(按百分比的)等比数列,故非整数,按其系列值可以涵盖全部阻值,一个系列是一个固定的百分比误差,这就使得选择阻值时,能很好掌握电路所拟实现的功能可在所设计的范围内,也使得早期生产的所有阻值的电阻都能使用.

(顺提:早期一般工人工资约40元,一个20%系列的碳质电阻要卖0.15元,即每月工资只能买260只电阻,一个电阻可饱餐一顿; 而现在工资至少是按x个1000元计算,一个10%系列的碳膜电阻只卖0.00x元,每月工资可买几十~几百万只电阻,躺在桌上收拾时就扫掉,差别如此大,可见早期物资匮缺年代,什么都很珍贵,能物尽其用决不扔掉)

我们可以看到:1,2.2 , 4.7这3个数实际上是任何系列都有的,任何精度要求(从最低到最高)的都有,精度对应与价格,也就是说从最便宜的到要求最高的都有这3个值,所以他们是应用最广泛的。

网友B:
电阻阻值的E系列行业准侧

电阻阻值的E系列行业准侧
新闻出处:电子市场 发布时间: 2008年07月14日
  E系列由国际电工委员会(IEC)于1952年发布为国际标准,但该系列只适用于无线电电子元件方面。如:
  E6系列适用于允差±20%的电阻电容器数值;
  E12系列适用于允差±10%的电阻和电容器数值;
  E24系列适用于允差±5%的电阻和电容器数值。
  我国无线电行业标准SJ 618《电阻器标准阻值系列》以及SJ 616《固定式电容器标准容量系列》,都分别采用E6、E12和E24系列。
  此外,在我国的无线电行业标准SJ 619《精密电阻器标准称阻值系列、精密电容器标准容量系列及其允许偏差系列》中还规定采用E48、E96和E192(公比分别为48√10、96√10、192√10)三个系列。
  E96系列适用于允差±1%的电阻和电容器数值。
  E-6    1.0    亅    1.5    亅    2.2    亅    3.3    亅    4.7    亅    6.8    亅
  E-12    1.0    1.2    1.5    1.8    2.2    2.7    3.3    3.9    4.7    5.6    6.8    8.2
  E-24    1.0    1.1    1.2    1.3    1.5    1.6    1.8    2.0    2.2    2.4    2.7    3.0
  3.3    3.6    3.9    4.3    4.7    5.1    5.6    6.2    6.8    7.5    8.2    9.6
  E-96    1.00    1.02    1.05    1.07    1.10    1.13    1.15    1.18    1.21    1.24    1.27    1.30
  1.33    1.37    1.40    1.43    1.47    1.50    1.54    1.58    1.62    1.65    1.69    1.74
  1.78    1.82    1.87    1.91    1.96    2.00    2.05    2.10    2.15    2.21    2.26    2.32
  2.37    2.43    2.49    2.55    2.61    2.67    2.74    2.80    2.87    2.94    3.01    3.09
  3.16    3.24    3.32    3.40    3.48    3.57    3.65    3.74    3.83    3.92    4.02    4.12
  4.22    4.32    4.42    4.53    4.64    4.75    4.87    4.99    5.11    5.23    5.36    5.49
  5.62    5.76    5.90    6.04    6.19    6.34    6.49    6.65    6.81    6.98    7.15    7.32
  7.50    7.68    7.87    8.06    8.25    8.45    8.66    8.87    9.09    9.31    9.53    9.76

电阻器的标称阻值系列

  E24、El2、E6是指得电阻器的标称阻值系列。什么是标称阻值系列呢?就是工厂生产电阻器时按照科学规律:在10以内选多少项作为系列值,来生产电阻器。如选24项则叫E24系列。但选项的原则必须满足在每两项数值允许偏差能找到使用者要选用的电阻值。就好比生产自行车是按24、26、28系列生产,但又能满足不同身高的人选购是一样的道理。

  电阻器的标称阻值系列分为E6、El2、E24、E48、E96、E192,分别适用于允许偏差为±20%(M)、±10%(K)、±5%(J)、±2%(G)、±1%(F)和±0·5%(D)的电阻器。

网友A:
E系列标准电阻值【转】

这样定义标准的目的就是:

-- 按这个标准和对应的误差,随便生产出什么阻值的电阻,都是合格的!

可做到绝对的“零废品生产”!

E系列
  E系列也是一种由几何级数构成的数列。E系列首先在英国的电工工业中应用,故采
用Electricity的第一个字母E标志这一系列,它是以6√10(10开x次方)  、12√10 、24√10 为公比
的几何级数,分别称为E6系列、E12系列和E24系列。(基本值见下表)。即:
  E6系列的公比为 6√10≈1.5
  E12系列的公比12√10≈1.21
  E24系列的公比为24√10≈1.1

E系列基本值表

E3  E6  E12 E24
1.0 1.0 1.0 1.0
         1.1
      1.2 1.2
         1.3
    1.5 1.5 1.5
         1.6
      1.8 1.8
         2.0
2.2 2.2 2.2 2.2
         2.4
      2.7 2.7
         3.0
    3.3 3.3 3.3
         3.6
      3.9 3.9
         4.3
4.7 4.7 4.7 4.7
         5.1
      5.6 5.6
         6.2
    6.8 6.8 6.8
         7.5
      8.2 8.2
         9.1

  E系列由国际电工委员会(IEC)于1952年发布为国际标准,但该系列只适用于无线
电电子元件方面。如:
  E6系列适用于允差±20%的电阻和电容器数值;
  E12系列适用于允差±10%的电阻和电容器数值;
  E24系列适用于允差±5%的电阻和电容器数值。
  我国无线电行业标准SJ 618《电阻器标准阻值系列》以及SJ 616《固定式电容器标
准容量系列》,都分别采用E6、E12和E24系列。
  此外,在我国的无线电行业标准SJ 619《精密电阻器标准称阻值系列、精密电容器
标准容量系列及其允许偏差系列》中还规定采用E48、E96和E192(公比分别为48√10、
96√10、192√10)三个系列。
  国际电工委员会曾希望改用R系列制度,但因E系列已在一些国家采用,改变起来困
难较大,所以至今在无线电元件行业(主要是电阻、电容)仍以E系列为主。

楼主:
哦 明白了 谢谢!!

网友C:
总分不清xwj和tyw

以前总认为是一个,现在竟然一起出来,帖子内容还很相似。
晕……

网友D:
呵呵~~~~~~~~~差别很大~~~~~~~~``

网友E:

挺好的...

网友F:
哈哈~~~一个是老X,一个是老T,差远了~~~~~~

网友C:
OO的方法不错

记住头文字就OK了

网友G:
一个是老X,一个是老T

还有一个是老OO.

网友H:
应该是

老T
中X
小00

网友F:
晕...连起来读就不大好了...

网友I:
记号,学习。

叫老洞洞,这样就顺了。

网友J:
只是看看而已

路过,也只是看看而已.

网友K:
这次不顶2楼都不行了

网友L:
这俩天刚用了软件上

有E6,E12啥的不明白啥意思 我还没问就被回答出来了!

网友M:
还有这么多内容呀

网友N:
挖哈哈 原来如此

网友O:
长见识

明白怎么定义E12/E24了

网友P:
哈哈,老T和老X。。。

网友Q:
只能说够专业

网友R:
一个字---“顶”

又一个字-----“不得不佩服!”
再一个字-----“真的很长知识!”

网友S:
一个签名网站

我发现一个由著名书法家免费设计签名的网站(中国权威签名设计社),www.shufa.biz,可以免费申请获得!如果你愿意花钱,2元-5元一个,大家可以去看看阿。看看他已经设计好的是不是自己喜欢的类型,:)

网友T:
2楼的太强了

让我大长见识

网友U:
学习了!

俺也学习了!!

网友V:
多谢

长见识了,多谢了!

网友W:
嘿嘿,又长见识啦

网友X:
顶2楼3楼,学习了

网友Y:
长见识了

谢谢前辈们,长见识了

网友Z:
还是没明白为啥能“零废品生产”!

网友AA:
小蛋蛋啊?

网友AB:
小问题引出的大学问!顶一个.

以前也想过问这问题

网友AC:
整个过程,叫圆整吧

例如在10 以内要求有三个值, 那么k取3 ,公比为2.154按n=1,2,3计算,得1,2.154, 4.64 取整为:1,2.2 , 4.7

网友AD:
很好,很详细

泄泻,嘎嘎!

网友AE:

学习了!

网友AF:
蛮有收获的

蛮有收获的,又学到不少哈。

网友AG:
挺全面的.学习了

挺全面的.学习了

网友AH:
不奇怪了

原来是这么回事 长见识了 谢谢二楼

网友AI:
长见识了

真的是开眼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