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A电路是指什么电路?

楼主(2008-07-25):
   在PCB布板上讲到模拟电路,数字电路,DAA电路。请问各位高手DAA电路是指什么电路?知道的说哈,谢谢!

楼主:
DAA

没人知道吗?

网友A(2013-12-20):
DAA是计算机与使用公用电话线的调制解调器之间的电子接口,DAA有时也被称为电话线接口电路(或模块)。任何连接到公共交换式电话网络(PSTN)(包括传真机、私人分机交换、机顶盒以及报警系统)的设备都需要使用DAA。在电话线上,DAA将电子设备与更高伏特的设备隔离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