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推荐个如IN4148样封装的高反向耐压的二极管..

楼主(2008-07-26):
(无正文)

楼主:
补充:电流没有要求,,估计是1MA就足够,,

网友A:
估计没有那样封装的……

粗一点的倒是有很多。搜“高压二极管”即可

网友B:
多高算高压?500V?5000V?

网友C:
楼上说的是

网友D:
不是IN4148,是1N4148.

网友E:
1N3081

600V200mA

网友F:
1N4148的封装我见过的就有5种

网友D:
俺只见过两种,55!

差距咋就这么大呢^_^

网友G:
我才见过一种呢。

网友H:
呵呵

我手上就有5种封装的4148,常见的带引脚玻封DO-34的1N4148,贴片玻封LL-34的LL4148,贴片小玻封的MCL4148,SOT-23的IMBD4148,SOD-123的CDSW4148。
另外还有1206、0805、0603、1005的4148,没用过。

网友I:
楼上的,不同封装的参数有区别没啊?4148具体参数好多呢?